三菱FX2N系列PLC的TO指令、FROM指令及实例FX2N-4AD应用程序

楼主(2017-01-31):
TO指令是从PLC对增设的特殊单元(FX2N-4DA)缓冲存储器(BFM)写入数据的指令

TOTOP:十六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DTODTOP:三十二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TO指令的编程格式: TO  K1  K12  D0  K2

*K1:特殊模块的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7

*K12: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32767

*D0:源寄存器起始地址编号,可以用TCD数值和位元件组合如K4X0

*K2:传送的点数,只能用数值。范围:1---32767

TO  K1  K12  D0  K2指令的作用是: PLC16位寄存器D0D1的数值分别写入特殊单元(或模块)N0.1的缓冲寄存器(BFM#12#13中。

1、在特殊辅助继电器M8164闭合时,D8164内的数据做为传送点数。

2、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断开状态,在TO指令执行时,自动进入中断禁止状态,输入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不能执行。在这期间发生的中断只能等FROM指令执行完后开始执行。TO指令可以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3、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闭合状态,TO指令执行时,如发生中断则执行中断程序,TO指令不能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FROM指令是将PLC增设的特殊单元(FX2N-4AD)缓冲存储器(BFM)的内容读到可编程控制器的指令

FROMFROMP:十六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DFROMDFROMP:三十二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读出指令FROM的编程格式:FROM  K1  K29  D0  K2

*K1:特殊模块的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7

*K29: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32767

*D0:目标寄存器起始地址编号,可以用TCD和除X外的位元件组合如K4Y0

*K2:传送的点数,只能用数值。范围:1---32767

FROM  K1  K29  D0  K2指令的作用是: 从特殊单元(或模块)N0.1的缓冲寄存器(BFM#29#30中读出16位数据传送至PLCD0D1寄存器里。

1、在特殊辅助继电器M8164闭合时,D8164内的数据做为传送点数

2、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断开状态,在FROM指令执行时,自动进入中断禁止状态,输入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不能执行。在这期间发生的中断只能等FROM指令执行完后开始执行。FROM指令可以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3、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闭合状态,FROM指令执行时,如发生中断则执行中断程序,FROM指令不能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FX2N-4AD是将输入通道接收到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量,此模块有四个输入通道,最大分辨率是12位。

网友A:
三菱的模拟量处理指令还真是不好用,初学者很难搞得懂的,不如其他品牌的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