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的6070IP如何将变频器的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显示

楼主(2017-01-31):
最近用威纶的6070IP与欧陆变频器通讯,成功,变频器中故障代码是16进制的,如何在人机界面中转换为10进制显示,本人新手,希望大神们给予帮忙。

网友A(2017-06-19):
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为你默默的顶贴

网友B(2017-11-01):
           我也在烦恼这个问题

网友C(2018-11-14):
这里的数值元件直接选择unsigned 或signed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威纶软件“系统参数设置”中有Modbus RTU(HEX Addressing)和Modbus RTU(RTU over TCP)可选,被控设备手册中一般记载16进制参数地址,其实只要选择前者HEX Addressing,直接把手册中相应地址填上去即可,不用转换成10进制, 选的RTU over TCP,这种模式要将16进制地址转为10进制+1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