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开机后轴振动异响

楼主(2017-02-01):
加工中心开机后,Y轴震动异响,449报警后掉液压。

网友A:
没有说清楚,猜不到的噢

网友B:
   why? 什么加工中心 ?

网友C:
增益调小点。。。。复合管和个合法的

网友D:
没有说清楚,猜不到   猜不到

网友E:
仅看报警号以及故障的情况,机床应该是发那科系统组成的控制系统。单看一个449报警说的是伺服模块发出了一个警报,但不能说明问题这是个故障范围很大报警。如果伺服放大器是α或αi系列和βi系列的主轴与轴伺服组合伺服器比较好办些伺服模块还能有报警号出现,根据伺服报警号就能知道那部分出现了问题。SVU β或βi系列的就比较难办,必须从Y轴的伺服诊断画面警报1-5的0、1八位码显示出置1位置来判断故障情况。449的出现不代表伺服器一定坏了,也有可能是伺服电机的问题以及机械方面引起的故障报警。所以一定要把情况说明清楚或者随机床配有的系统维修手册熟读包括以往的经验就能明白那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F:
加工中心是德国的还是日本的?

网友G(2017-03-03):
把伺服24V电源看一下,之后抱闸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增益调小点。。。。复合管和个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