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画图软件中断点的问题

楼主(2017-02-01):
在绘制电气图纸过程中,不同页之间的中断点能否手动设置呢?

例如,第一页中的L10,我想跨到第10页去,如何操作?我的怎么总是自动生成的呢?

网友A:
中断点导航器,右键 中断点排序 调整上下顺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点导航器,右键 中断点排序 调整上下顺序

网友C:
    这个断点好像是可以直接指定位置的吧

网友D:
可以手动设置,打开中断点导航器,可以对中断点进行配对,排序,或者查看中断点详细属性设置,检查名称和结构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你在管理器中中断点手动添加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复,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E(2017-03-30):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你在管理器中中断点手动添加

网友F(2018-06-26):
http://pan.baidu.com/s/1hs399HU

网友G(2018-08-09):
你在管理器中中断点手动添加,这个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