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宏命令IF条件呼叫子宏

楼主(2017-02-01):
各位师兄,小弟最近在CLOCK宏内做一个 根据当前页面呼叫不同子宏的命令。

如:在页面1,呼叫子宏1;

    在页面2,呼叫子宏2;等等

现:设寄存器 $1为状态区的画面编号寄存器 ;运用IF……THEN CALL (var)执行命令;

 IF $1 == 1 THEN CALL 1

 ENDIF

IF $1 == 2 THEN CALL 2

 ENDIF

……

end

此命令离线模拟时报错。

重新 再用IF嵌套  去写:

IF $1 == 1 THEN CALL 1

ELSEIF  $1 == 2 THEN CALL 2

……

ENDIF

END

离线模拟前编译时还是报错!

请问是我语法使用上有错误,还是呼叫子宏不支持嵌套。谢谢各位师兄了!!顺祝大家新年好!

网友A:
从语法上看,应该木有问题!应该是你的“子宏”未写,导致“编译报错”。建议添加两个“子宏”,再试试。

楼主:
师兄,我查过程序了,是有两个子宏的。而且我删了其中一组IF函数。只留一组在CLOCK宏里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B:
我觉得是嵌套语法上的问题。

    应该是:IF.....

              IF.....

             ........

              ENDIF

            ENDIF

说错了,请批评。

楼主:
我想实现的是多种选择,两个IF之间不想产生嵌套关系。所以写完一个就用ENDIF隔离一下。如果用您说的

           IF.....

              IF.....

             ........

              ENDIF

            ENDIF

会不会比较繁琐?等我有空,重写一下试试看。谢谢!

网友C(2017-11-25):
解决了吗,我也头痛

网友D(2018-05-28):
楼主,您好!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好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