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怎样使行车三台起升同步

楼主(2017-02-01):
行车三台起升电机 两台电机一样,一台大一点的 能否通过变频器实现三台同步

网友A:
三台电机在不同起重机上,还是分别在不同起重机上?

如果说在同一台起重机上,两台参数一样的电机可以采取一个变频器控制,既可以单独控制,也可以联动控制这两台电机。

要做到三台电机同步必须增加编码器做反馈信号,上面提到的两台电机需要其中一台增加编码器,另外大一点电机单独增加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台电机在不同起重机上,还是分别在不同起重机上?如果说...

在同一台行车上 增加了编码器 还得增加很多程序吧  照你这么说通过变频器是不能实现三台同步了

网友B:
不在一个车上,你要同步的意义和目的是神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在一个车上,你要同步的意义和目的是神马啊

一台行车上的 三个钩子

网友C:
可以啊!这个好弄,中间那个是大电机,左右两个是一样的,大电机动作慢一点,就好比三个人并排走路,中间一个胖子,反应慢点,起步和停止都慢些,所以三个人并排走路,为了走的整齐,要以这个胖子的动作为标准,向他看齐。。吊车也是一样,以中间那个大的为标准动作,旁边两个跟随它动作即可。。我以前弄过。。需要我帮你么??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在一个车上,你要同...

网友B:
如果你确认你的吊钩的运动的速度相同就不麻烦,不同速度就要单独变频器和测速装置,搞起来就有点烦

网友C:
有点常识好不好??三个吊钩,左中右,肯定要一起升,一起降,比如吊装集装箱。。。速度肯定要一样,不一样的话集装箱不就翻了???搞控制不要太书呆子气了。。。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认你的吊钩的运动的速度相同就不麻烦,不同速度就...

网友D:
不错,这样的兄弟,技术真是刚刚的1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