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U盘授权坏了

楼主(2017-02-02):
电脑硬盘坏了,重新安装系统后,授权后,运行DIGVIS提示授权坏了,授权盘是U盘,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授权没有正常安装呀 ?

网友B:
这个授权是不是认硬盘啊?

网友C:
还有个授权的文件的。这个有没。一般改成f2k的。

网友D(2017-03-23):
授权应该是加密狗吧,怎么会是U盘呢

网友E:
有个f2k的授权文件,导入后插上硬件狗,没备份授权文件就只有找供应商要了

网友F(2017-07-13):
不叫U盘,是硬件狗吧

网友G(2019-04-22):
你都重装系统了,那就必须重装授权了呀。那个长得像U盘的东西是硬件狗。

网友H(2019-06-03):
引用 网友G:
你都重装系统了,那就必须重装授权了呀。那个长得像U盘的...

 他是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I(2019-12-09):
重新安装授权文件

网友J:
硬件狗坏了可以补办吗?

网友K(2021-03-22):
可以解决,如需私信

网友K(2021-05-28):
提供跳过加密狗监测补丁,永久免费,如需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