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电路外围设备如何正确去选择

楼主(2017-02-03):
 变频器主电路外围设备主要包括断路器、接触器、主电路的线径(即电源和变频器之间的导线、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导线)等设备。下面将详细的进行分析如何来正确的选择。

  1、断路器当变频器需要检修时,或者因某种原因而长时间不用时,将QF切断,使变频器与电源隔离。当变频器输入侧发生短路等故障时,进行保护。

  选择原则(1)变频器在刚接电源的瞬间,对电容器的充电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2-3)倍;(2)变频器的进线电流是脉冲电流,其峰值常可能超过额定电流;(3)变频器允许的过载能力为150%,1min.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选择断路器DW15—400断路器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电流为300满足要求可以选择。

  2、接触器(1)主要作用:可通过按钮开关方便地控制变频器的通电与断电;变频器发生故障时,可自动切断电源。

  (2)选择原则:由于接触器自身并无保护功能,不存在误动作的问题,故选择原则是主触点的额定电流,应该大于126.6A,可以选择主触点额定电流为130A的接触器。

  根据上述数据施奈德的LC1—D150,满足参数要求,可以选择3、主电路的线径(1)电源和变频器之间的导线一般说来,和同容量普通电动机的电线选择方法相同。考虑到其输入侧的功率因数往往较低,应本着宜大不宜小的原则来决定线径。

  (2)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导线因为频率下降时,电压也要下降,在电流相等的情况下,线路电压降在输出电压中的比例将上升,而电动机得到电压的比例则下降。这有可能导致电动机带不动负载并发热。所以,在决定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导线的线径时,最关键的因素便是线路电压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