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知识连锁逻辑中tri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03):
普及知识  连锁逻辑中trip是什么意思??

答案:

以下内容回复可见。

跳闸....

即:一个设备正常运行,没有检测到DCS有关指令发出(不管是否是手动操作还是连锁动作都算是DCS发出的指令),就停止运行了。这就叫做跳闸

网友A(2018-02-18):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2018-11-12):
谢谢,工控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B:
谢谢提供的答案

网友C(2019-04-02):
如果把手动停止也算进去的话 就没有停止设备一说了  都是跳闸设备

网友D(2021-09-24):
OK,是脱离吗,还是故障停机

网友E(2023-08-26):
来向大佬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F:
百度白嫖的时代终结,白看帖子是不是也慢慢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