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与漏电保护开关的区别

楼主(2017-02-03):
空气开关与漏电开关共性:都是开关,
空气开关与漏电开关差别:空气开关是发生短路事故或故障才动作跳闸,而漏电保护开关是人身发生触电时才动作跳闸;空气开关容量可大可小,而漏电保护开关容量不易做大,一般单相居多。

空气开关与漏电开关原理不一样,结构更不一样,绝对不能替代。
漏电即火线与大地之间有电流通过(零线是与大地相接的),一般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电流为30mA.
火线和零线两条线一起绕在电磁铁上,正常使用时,两条线上都有电流通过,且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故电磁铁不产生磁力;当漏电或人触电时(人同时接触火线和大地而不是接触火线和零线,触电保护器只能保护这种情况),只有接火线的着条线有电流通过,故电磁铁产生磁力,克服弹簧或其他阻力而将开关断开,起保护作用。
电磁铁上只有一组线圈,正常使用时也有电磁力产生,当通过的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产生的电磁力将超过弹簧或其他阻力,将开关断开,起保护作用。
5 漏电保护开关只是用于防止人触电和漏电,而电路过载(短路)时根本不会起保护作用;空气开关用于防止电路过载(有的还有电压过低保护功能,原理可想而知),不能保护触电,只是起保险丝的作用,两者不能混用。
漏电开关也可以说是空气开关的一种,机械动作、灭弧方式都类似。但由于漏电开关保护的主要是人身,一般动作值都是毫安级。
另外,动作检测方式不同:漏电开关用的是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它所检测的是剩余电流,即被保护回路内相线和中性线电流瞬时值的代数和(其中包括中性线中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和谐波电流)。为此其额动作电流只需躲开正常泄漏电流值即可(毫安级),所以能十分灵敏地切断接地故障,和防直接接触电击。 而空气开关就是纯粹的过电流跳闸(安级)。
如有其它问题可给消息我,我会尽力解答,不会答也会帮你查查规程。
空气开关应该是因为电路中电流过大(电路短路或者用电器总功率过大都可,可能引起电流过大)而自动关掉开关.切断电路漏电保护器也就通过检测电路中地线和火线中电流大小差异来控制开关的,当火线有漏电时(单线触电)通过进户火线的电流大,而通过进户地线的电流小,引起绕在漏电保护器铁芯上磁通变化,而自动关掉开关.切断电路。
漏电保护器原理:
所谓漏电就是流入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不等,意味着电路回路中有其它分支,可能是电流通过人体进入大地。根据这个原理设计漏电保护。漏电保护器接入端有”“两根线。如果线流过的电流不等,那么感应线圈就会识别微小差别,并通过控制部分,迅速切断开关(跳闸)。保护漏电流在30mA以下。
空气开关原理:
空气开关就是过载保护,当回路电流超过规定负载,空气开关自动短路(跳闸)。空气开关一般有单独线接入保护,也有”“接入同时保护。
两者各自实现的功能不同,不能互相代替!
漏电保护器主要实现的是检测家庭供电回路中,有没有非正常电流。所谓非正常电流,指的是没有通过火线用电设备零线回路的电流,对于这种电流,保护器认为是漏电,它有可能是人触电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线路由于受潮对地漏电造成的。
如果上述非正常电流超过一定额度(通常阈值高为20mA)时,保护器就起控,断开供电回路。
保护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保护人触电的危险。
有的漏电保护器也有类似保险丝的功能,即总电流超过一定值时,保护器起起控。
但漏电保护器的起控,是通过控制某个开关断开来实现的,它不能保证在整个供电回路出现短路时开关触点还能断开。
而实现任何方式下电流超标时都能断开功能的,只有保险丝。
所以,即使在电力系统中,各种自动控制和保护装置,也不能完全取代保险丝(在电力系统中,称作断路器)。
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是控制电气回路的分合开关,若以空气为灭弧介质的称空气开关。一般以额定电流(负荷)选择,做为电气回路的总开关使用。
漏电保护器:
当一个空气开关带有漏电保护功能时,称之为漏电保护开关。如果是一个单单用于漏电保护的电气装置,则称之为漏电保护器。
判定是否漏电的的原理依据是:流进和流出开关的电流必须相等,否则就判定为漏电。当漏电电流达到和超过一定的程度时,产生保护动作----跳闸。判定的阈值是可以设定的,因为电路就是我们设计的。只是应用时要根据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灵敏度的保护器。
如果是用于人身安全保护为目的,则漏电电流小于30mA,视为安全,如大于30mA,则视为不安全,将产生保护动作。漏电保护的额定电流30mA的漏电保护器或保护开关,属于同敏度漏电保护器或保护开关。其生产保护动作时间还应在0.1秒以内。这两个参数的选择主要依据是:
30mA

人体的感知电流----男为1.1mA女为0.7mA;摆脱电流男为16mA女为10.5mA,儿童要较**为小;在较短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是致使电流,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电流达到50mA就会引起心室颤动,有生命危险,而100mA以上的电流则中心将人致死,30mA以下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
0.1
秒:
人的心脏每收缩扩张一次有0.1秒的间歇,而在这0.1秒内,心脏对电流最敏感,若电流在这一瞬间通过心脏,即使电流较小,也会引起心脏颤动,造成危险。
但必须注意,通常的漏电保护开关或漏电保护器只适用于工频电源,对其它电源,如直流电源、高频电源是不适用的,千万不能乱用。

 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
、空气开关是我们平常的熟称,它正确的名称叫做空气断路器。空气断路器一般为低压的,即额定工作电压为1Kv。空气断路器是具有多种保护功能的、能够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工作电流状况下切断和接通电路的开关装置。它的保护功能的类型及保护方式由用户根据需要选定。如短路保护、过电流保护、分励控制、欠压保护等。其中前两种保护为空气断路器的基本配置,后两种为选配功能。所以讲空气断路器还能在故障状态(负载短路、负载过电流、低电压等)下切断电气回路。
、漏电开关的正确称呼为剩余电流保护装置(以下简称RCD),是一种具有特殊保护功能(漏电保护)的空气断路器。它所检测的是剩余电流,即被保护回路内相线和中性线电流瞬时值的代数和(其中包括中性线中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和谐波电流)。为此,RCD的整定值,也即其额动作电流IΔn,只需躲开正常泄漏电流值即可,此值以mA计,所以RCD能十分灵敏地切断保护回路的接地故障,还可用作防直接接触电击的后备保护。
漏电保护器是一种利用检测被保护电网内所发生的相线对地漏电或触电电流的大小,而作为发出动作跳闸信号,并完成动作跳闸任务的保护电器。在装设漏电保护器的低压电网中,正常情况下,电网相线对地泄漏电流(对于三相电网中则是不平衡泄漏电流)较小,达不到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因此漏电保护器不动作。当被保护电网内发生漏电或人身触电等故障后,通过漏电保护器检测元件的电流达到其漏电或触电动作电流值时,则漏电保护器就会发生动作跳闸的指令,使其所控制的主电路开关动作跳闸,切断电源,从而完成漏电或触电保护的任务。它除了空气断路器的基本功能外,还能在负载回路出现漏电(其泄漏电流达到设定值)时能迅速分断开关,以避免在负载回路出现漏电时对人员的伤害和对电气设备的不利影响。

3、漏电开关不能代替空气开关。虽然漏电开关比空气开关多了一项保护功能,但在运行过程中因漏电的可能性经常存在而会出现经常跳闸的现象,导致负载会经常出现停电,影响电气设备的持续、正常的运行。所以,一般只在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或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插座回路中采用。
漏电开关也可以说是空气开关的一种,机械动作、灭弧方式都类似。但由于漏电开关保护的主要是人身,一般动作值都是毫安级。

另外,动作检测方式不同:漏电开关用的是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它所检测的是剩余电流,即被保护回路内相线和中性线电流瞬时值的代数和(其中包括中性线中的三相不平衡电流和谐波电流)。为此其额动作电流只需躲开正常泄漏电流值即可(毫安级),所以能十分灵敏地切断接地故障,和防直接接触电击。 而空气开关就是纯粹的过电流跳闸(安级)。

网友A:
MCCB    ELB

区别这么大,价格区别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