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自动扭螺丝的机器

楼主(2017-02-03):
想做一台能自动控制扭力,调节螺丝松紧的小机,检测到螺丝不够紧,机器自动正转,扭到设定的扭力即停止。若扭力超过设定值,产生报警信号,且电机反转扭至设定值停止,材料用PLC,何服或步进电机控制,电脑或触摸屏,与传感器(不知用什么传感器能达到这功能?高手帮忙解说下)

网友A:
自动锁螺丝机已经是市场上的成熟产品了,楼主可以百度一下,能够搜索到很多相关的资料的,可以借鉴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锁螺丝机已经是市场上的成熟产品了,楼主可以百度一下,能够搜索到很多相关的资料的,可以借鉴参考一下

市上的只能自动锁,我要求是测与调并重(已装上去螺母的,只要调到合适松紧度,,,,拧打火机机头那胶螺丝,太紧了不出气,会不着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自动锁螺丝机已经是市场上的成熟产品了,楼主可以百度一下,能够搜索到很多相关的资料的,可以借鉴参考一下     内容的回复:市上的只能自动锁,我要求是测与调并重(已装上去螺母的,只要调到合适松紧度,,,,拧打火机机头那胶螺丝,太紧了不出气,会不着火的)

你尝试加个那种扭力扳手的那种装置,我们公司现在人工用扭力扳手上。也准备用机器搞了

网友C:
用扭矩传感器不就行了吗?国外的很多,比如interface之类的

网友D:
力矩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扭矩传感器不就行了吗?国外的很多,比如interface之类的

谢谢,在考虑这个,不知扭矩传感器支持不?用PLC设定参数比较,步进拧螺丝,行的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扭矩传感器不就行了吗?国外的很多,比如interface之类的

在考虑这个传感器了,谢谢,不知从原理上行的通不

网友E:
把你的扭紧轴断开用连轴器中间加上一个扭矩传感器,用plc模拟量进行控制就行了。。很好搞

网友F:
最好用伺服电机,做成全闭环,用扭力模式。

网友G:
赞同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伺服电机,做成全闭环,用扭力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的扭紧轴断开用连轴器中间加上一个扭矩传感器,用plc模拟量进行控制就行了。。很好搞

谢谢,高手,能否加我一下扣386159924,希望能帮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伺服电机,做成全闭环,用扭力模式。

步进精度够了,不是很精的设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同引用 网友F: 最好用伺服电机,做成全闭环,用扭力模式。

精度不用太高,步进够了,谢谢,能否认识下,我扣38615992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的扭紧轴断开用连轴器中间加上一个扭矩传感器,用plc模拟量进行控制就行了。。很好搞

师付:有机会认识下不?能否在QQ上即时指导?386159924是我的扣。

网友H:
伺服电机自身带有测扭矩数据的,楼主可以测试一下它的精度!我没有用过,只是在调试伺服时见到过这项功能介绍。

网友I:
买一把电枪搞定,阿特拉斯。博世。德派等等品牌都可以

网友J:
带扭力反馈的自动锁螺丝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F 最好用伺服电机,做成全闭环,用扭力模式。     内容的回复:步进精度够了,不是很精的设备,谢谢

貌似步进电机的特性,只适合做开环位置控制,不适合做扭力/转矩控制。我是小白,只懂点皮毛。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F 最好用伺服电机,做成全闭环,用扭力模式。     内容的回复:步进精度够了,不是很精的设备,谢谢     内容的回复:貌似步进电机的特性,只适合做开环位置控制,不适合做扭力/转矩控制。我是小白,只懂点皮毛。呵呵

我们厂有做(如洗手夜、沐浴露、或洗发液)头帽拧紧设备。交流伺服电机转矩模式。Plc收到一个信号后,plc输出一对端子短接伺服驱动器输入端子,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正(反)转至设定值后,驱动器输出一个信号给plc,plC让电机停止。貌似把紧螺母拧松至一个设定值,没搞过。沙发。学习。

网友L(2017-03-08):
你要实时检测不太现实,总不能让电机始终保持动作吧,

最好设个检测周期,再用扭力传感器检测反馈对比,最后进行调节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用扭矩传感器不就行了吗?国外的很多,比如interfa...

网友N(2017-04-09):
interface的死贵,国产的动态扭矩传感器都完全够用,而且这个设备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用interface很是浪费啊

网友O(2017-07-12):
用伺服电机靠谱些。应对锁螺丝这种高频环境扭力传感器不太适用。

网友P(2017-09-20):
可以用100W的伺服电机 台达就可以 扭力可以在触摸品上面调,非常方便,扭力都是数值化

网友Q(2018-07-04):
都是大神啊

网友R:
把你的扭紧轴断开用连轴器中间加上一个扭矩传感器,用plc模拟量进行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