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7-02-03):
最近有一个新的任务涉及我从未接触过的AB,我手头上有一个新的控制器controllogix5561,里面没有任何程序,底板电源模块等是原来就有的,    然后我连接碰到个问题,,,,我用一根Usb转串口线跟logix5561控制器连接起来,在rslinx里添加串口连接,comm口我是comm11口,device我选择logix 5550/compactlogix,点击auto-configure显示成功,点击ok,显示runing,但是在我添加的新的通讯AB_DF1-1,DF1中,我找不到任何设备,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2017-06-30):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