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17-02-03):
当i0.0输入高电平时,程序运行,输入低电平是,程序停止,当再次输入高电平时,程序接着停止时的状态运行,这个怎么编

网友A:
你这个事情,跟控制plc的电源有什么区别,你能说出什么区别不?

网友B:
你描述的不清楚 你的启动按钮是不是自复位的

网友B:
单按钮启停 看看行不行

网友C:
用选择开关试试,要用到停电记忆辅助继电器。自复位按钮不好弄。

网友D:
     直接启动运行,断电停止就可以

网友E:
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捕捉啊

网友E:
3楼的程序也可以啊。。。。

网友:
使用步进指令,每次启动和停止按一下按钮

网友F:
是部分程序停止,启动,还是全部程序 。

网友G:
总是搞些无聊的程序或功能来折磨自已,,呵呵,不实用的东西懒得动脑筋

网友H:
做个单按钮好了,用置位指令或都组合指令写个单按钮

网友I:
用 上升沿下降沿不就行了?

网友J:
加个计数器,判断内存值吧!

网友K:
用上升沿指令,同时要有技数,记录按钮两次时候断掉即可

网友L:
每一个程序步骤都设置一个运行编号比如运行到第一步是将1赋值到D0中,运行到第二步是将10赋值到D0中,这样程序运行到哪一步都可以由D0记录存储,下次启动时只需读取D0的数据就可以知道从哪一步开始运行了。

网友M:
可用旋钮开关,也可用计数器的方法。

网友N:
就相当于暂停的程序啊!

网友O:
不就是起保停电路。。。。

网友P:
必须加个记忆(保存)程序运行位置的指令,保证再次启动延续上一次停止位置。你描述的不具体,简单的话加个计数器判断其内存值即可,复杂的用顺序步进。

网友Q:
说得不清楚,好象是暂停,好象是一键启停。

网友R:
采用置位复位指令,很简单

网友S:
上升沿传送状态运行,下降沿传送运行状态保存。

网友T:
这个要看你的程序状态,我做过类似看电影暂停的功能,应该和你这个一样,你只需要把每一步都用置位,然后用这些步的辅助继电器来控制动作,这样就可以用暂停功能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E:
3楼的程序也可以啊。。。。

网友V(2017-03-05):
不清楚S7-200有没有支持硬件中断的DI模块

网友W:
学习中,请教高手恢复。。。。。

网友X:
你这个功能没用,如果是停止程序后,现场设备的状态未改变(也就是输入信号),和停机一样,没有意义。如果是现场设备的状态改变了,即使是接着停止时的部分运行程序,那下一个扫面周期也会刷新输入过程映像区。和直接重启PLC没多大区别,最多相差一个扫描周期(毫秒级别),影响不大。所以说你的这个功能没有意义。

网友Y:
我只能想到用计数器将每一步分开用类似步进指令的方式做了,在计数器条件前加个i0.0,能够满足你的部分要求,缺陷是不能在步中停止

网友Z:
引用 网友B:
你描述的不清楚 你的启动按钮是不是自复位的

网友AA:
你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AB(2017-08-28):
需要记忆继电器

网友AC:
28楼说的很好,这程序没什么实际意义,要记住程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周期扫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