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和四线制电磁流量计

楼主(2017-02-04):
1.四线制电磁流量计——四线制是传统电磁流量计的输出信号线和电源线(或流量传感器和传感器间的激磁电线)分别由2组各2根导线的四线制组成,是当前的主要制式。

2.二线制电磁流量计——当前温度、压力/差压、流量和物位等参量现场仪表趋向于输出信号和电源共用导线的二线制仪表发展。二线制仪表不需要市电电源,而电磁流量计常装在无市电供给的偏僻场所,采用二线制可节省市电布线工程费用。二线制电磁流量计电源供给的设计思路上又分为零信号输出电流(即4mA)供给、大于零信号输出供给和电池(或太阳电池)供给。电池供电型电磁流量计和电磁式水表适应配置于远离城市配水池或郊外污水处理后排放点等市电引入困难的场所。有些型号仪表电池使用寿命1-2年,有些则长达8~10年。

网友A:
电磁流量计是一个需要驱动电源——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因此需要一个较大的工作电流,所有需要4线铺设,一对为电源,一对为信号

两线制的原理不是不用电源,而是电源通过一些转换方式来实现。最普遍的是使用通用两线制自带24V电源,在表的内部电路中进行逆转换为高压交流电源。然后在驱动线圈产生磁场。

这种类型的仪表现在已经很多了,比如艾默生的质量流量计本身就是交直流通用模式,超声波、雷达的发能驱动模块需要的大电流高电压也可以通过24V直流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