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连屏和变频

楼主(2017-02-04):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现在学习台达PLC,现在想做个PLC带一个触摸屏,另外带两台变频器,因为手里没有模拟量模块,变频速度只能通过通讯来控制了吧?具体怎么和屏·变频通讯呢?如何接线?不怕详细啊,越详细越好。

网友A:
HMI和PLC就正常用232通讯就行了

PLC控制多台变频器可以通过PLC Link

你把你邮箱留给我,我给你发一个PLC Link方面的资料

楼主:
回复内容:285709020@qq.com谢谢,你发来我看看

引用 网友A:
HMI和PLC就正常用232通讯就行了PLC控制多台变...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数量少可以直接用485通讯,modrw指令控制就行了

楼主:
只有两台变频,两台都用485吗?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数量少可以直接用485通讯,modrw指令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两台变频,两台都用485吗?回复内容:对: Del...

嗯,设定不同站号,分别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只有两台变频,两台都用48...

网友B:
PLC的站号就是默认的1,HMI的站号还是默认的0;而两台VFD的站号分别是2和3(“通讯参数”中设置)!VFD和PLC的波特率、数据长度、校验位、停止位必须一致;然后用RS485通讯线连接。台达PLC有专门的MODBUS读写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站号就是默认的1,HMI的站号还是默认的0;而...

楼主:
在麻烦一下,请问通讯线怎么接?PLC有两个接口,一个232连HMI,另外的只能连一个变频啊?怎么连另一个?

引用 网友B:
PLC的站号就是默认的1,HMI的站号还是默认的0;而...

网友C:
不错,这样的兄弟,技术真是刚刚的11

网友D:
可以直接用485通讯,modrw指令控制

网友A:
回复内容:PLC和HMI用232(PLC上一般是圆形的九针口),和变频器用485(PLC上一般就接两根线+-),不一个接口的

引用 楼主:
在麻烦一下,请问通讯线怎么接?PLC有两个接口,一个2...

网友E:
台达触摸屏动画怎么可以上下 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