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如何设置左右限位

楼主(2017-02-04):
本人第一次使用台达PLC,PLC型号为DVP40EH00T3,使用为B2系列,请问如何在PLC中设置一个轴的两个限位,多谢!

网友A:
你是要做软件限位还是硬件限位呢?

楼主:
像OMRON产品一样,使用EH3的两个输入,作为伺服的两个方向的限位,限制伺服的左右移动,反复查看手册,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麻烦请高手指导,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OMRON产品一样,使用EH3的两个输入,作为伺服的...

使用输入做限位,就要接外部传感器了

楼主:
我想了解台达这方面的设置,如OMRON的CP11H,就是有定义,咱们EH3是否有这方面的设置,有没有具体案例,谢谢!

网友B:
原点回归指令中应该有吧

网友A:
ZRN回原点指令可以设置负极限,可以通过M1570、71、72、73控制开启,输入则对应X3、X7、X13、X17

PLC不能设置正极限,EH3可以通过监控脉冲输出数目做软件极限,CH1是D1336、37,CH2是D1338、39

如果这样不方便可以在伺服上设置正负极限,DI输入端设为0x22、0x23分别对应逆向极限和正向极限。

楼主:
多谢,非常感谢!我先做一下,有问题再联系您!

网友C(2017-04-23):
有学习了很多,经常来逛逛,提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