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plc错误分析

楼主(2017-02-04):
各位老师,我手上一个eh2的plc。开机后,出现error灯闪,检测d1004发现错误代码为:c40f。查手册里解释为:PLC程序以及参数区数据未被初始化。请问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如何能解决呢。ps:目前无法导出程序。

网友A:
在线连接plc,将内存清理一下看是否能够解决

楼主:
谢谢,最后判断还是过年期间,长时间断电,程序部分丢失。搞到原程序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