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2017-02-04):
我在研究一个配药桶的程序:当桶内无药水时,自动开启电磁阀给桶内注水,到一定高度时,电磁阀关闭,开启另一个药水阀给桶内加药水,到一定高度时,加药阀关闭,启动搅拌机搅拌药水。配药完成

当桶内的药水慢慢用掉时,从最上面的液位开关一个一个往下降低液位,在下降的过程中,不允许电磁阀动作,必须这桶药水全部用完后才可以从头开始配药过程

网友A:
把检测无药水的设定为总信号。

网友B:
传说中的“液位传感器”?而“高度”可能还涉及到模拟量的概念!此外,还要在两个桶之间切换。

网友C:
可以用3个浮球式液位传感器实现

或者应用液位位置传感器做检测输入信号

程序流程很简单!

网友D:
这个挺简单的啊,用液位变送器或者液位开关都行

楼主:
 搞了个小程序,不完美,要手动抽药

网友E:
三个电磁阀、三个液位开关、一个搅拌机,几个继电器就完成的逻辑控制,还要什么程序?

网友F:
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液位的测量和电磁阀动作的可靠性。

从实现功能看虽然液位开关能够实现,但从使用数量已经药水配比的变化及使用故障维修量看,使用一个全量程的液位检测仪表为好。

液位检测仪表可以使用外装式仪表,可选用磁浮子类型的简单便宜仪表,带有干簧管性质的液位全量程检测,如果必须使用开关量的液位开关,则可在干簧管的外护套管上安装磁性开关,这样调整灵活,故障率低,价格便宜,结果简单维护维修都方便。

此外,电磁阀动作的可靠性是一个问题,如果电磁阀部动作或者故障卡死,怎么应急处理要做好预案。

还要考虑加药过程中,液面是否会有气泡出现问题,如果泡沫过多,则不容忽视,需要使用消泡剂惑消泡措施。

网友G:
这个很简单啊,用高液位开关,或者液位传感器都可以实现

网友H:
上面一个液位阀,下面一个液位阀,与门电路,两个都有就开始搅拌,两个没有加开始加药业

网友I:
你可以考虑用液位雷达传感器器!可是知道距离!

网友J:
情况大概已经理解了。你可以开始问问题。

网友K:
用高液位开关用高液位开关

网友L:
过来学习下,顺便拿个积分

网友M:
这个要考虑不少的因素,他别的是药,这个药会不会产生泡沫或者其他的东西

网友N:
用三菱和台达做这种小型项目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O: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啊,你用压差传感器就解决了

网友P:
其实吧这个看起来不难哈

网友Q:
可以搞一个称重的程序,把搅拌桶装上称重传感器,HMI设置加X Kg水 加Y Kg药水后,起动搅拌机(设置时间),用完后称重回零,重复程序运行。

网友R:
这个不难,控制好液位信号和输出就好了。

沉稳、冷静、虚心

网友:
我很好奇你在配置药液中,是手动调浓度还是自动调?(药液的含量)

网友S:
我觉得吧,还是称重比较好,液位的话有泡沫或者液体粘稠到传感器上会有一定影响,程序的话,逻辑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T:
你的程序做完了吗?可以下海为PLC软件仿真。

http://www.haiwell.com/download/

网友U:
用超声波液位计安装在药筒顶部,测量药筒的尺寸(圆形、方形),在程序中通过液位高度可以算出药筒内药水的体积。在程序中做好每个药筒的配方,就可以实现自动配药了。超声波液位计的选择:有带4-20MA输出的和开关量输出的,对液面有泡沫可以有效去除干扰的。

网友V:
液位控制器低液位与公共线短接就可以了,用有上下水池的液位控制器

网友W:
很简单啊,用PLC写一个小程序就可以了啊

网友X:
动作很简单,液位检测要选择可靠。

网友Y(2017-03-07):
这个理论上来说还是不难的,主要还是看你配的是什么药,是不是需要很精确就要考虑用什么来测量液位了使得数据更准确,如果像楼上所说的,药水配置过程中会产生泡沫或者产生其它一些物质可能会干扰测量的准确性。说白了就是程序动作不难,难的是看你配的药水有没有什么特殊性质,以此来选用合适的测量仪器

网友Z:
用沉重传感器做会更精确点的

网友AA:
完全能实现自动化操作和控制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把检测无药水的设定为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