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水池不锈钢加热管更换频繁

楼主(2017-02-04):
紧急求助!!!公司水池不锈钢加热管更换频繁,一般十天左右就需更换了,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水质太差,造成加热棒结垢严重,引起加热棒局部过热而烧毁。

处理的根本办法就是对水进行预处理。

比如除垢、除阴阳离子,除气等措施,这是锅炉用水必须的流程,工艺上叫化水,实质上就是阴阳床、超滤和蒸汽煮沸除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质太差,造成加热棒结垢严重,引起加热棒局部过热而烧毁...

关键是加热管用一段时间后,直接没有电压和电流了,难道这也和水质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水质太差,造成加...

 为什么没有电压、电流??

偶认为是加热棒里加热丝断路了,原因就是这结垢,造成局部过热而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钟...

那我要是通入公司制纯水机制出来的水会不会有所改善啊?

网友B:
加热器用几天是不是很厚水垢有没除啊

网友C:
换下来的感觉水垢并不算多,是不是接线导致电压等级出现错误,或者换个品牌看下,感觉有质量问题。

楼主:
接线能有啥问题啊?已经换了好几个牌子的加热管了,还是坏的频繁。

引用 网友C:
换下来的感觉水垢并不算多,是不是接线导致电压等级出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