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安装调试内容有哪些?

楼主(2017-02-04):
安装接触器接线时,应该注意勿使螺钉、垫圈、接线头等零件失落,以免落入接触器内部而造成卡住或短路现象。安装时应将螺钉拧紧,以防振动松脱。

  检测接线正确无误后,应在主触头不带电的情况下,先使线圈通电分合数次,检查产品动作是否可靠,然后才能接入使用。

  用于可逆转换的接触器,为保证链锁可靠,除安装有电气链锁外,还应加装机械链锁机构。

网友A:
交流接触器可以查电工手册--低压电器的使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