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使用9.5版本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2-05):
在看视频对照着自己写程序的时候,明明和视频所说的操作步骤一样,但是经常显示程序不正确,保存后重新输入一次有时候就好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欧姆龙的一个段落只能写一句,你将两句程序写在一起当然会报错了。解决方法:将下一句程序写到下一个段落中即可消除报警

网友B:
高手啊  一眼看出是欧姆龙的 软件

楼主:
您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吗?是不是一个段落里面不能有两个比较指令?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一个段落只能写一句,你将两句程序写在一起当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