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鼠标死机

楼主(2017-02-05):
mcgs触摸屏应用在矿用开关上面作为显示设备,其通信与PLC是485相连,然后操作设备是usb鼠标,由于考虑到本安要求,鼠标与屏之间做了一个转换装置,将鼠标的ps2接口转成了USB信号,同时做了本安,然后接至触摸屏的USB口,通电时一切正常,但是接触器启动一次两次之后,鼠标死机,在屏上不移动了,插拔USB不能解决,除非将屏的电源断掉然后重新上电方可解决,再重复,问题依旧。但是鼠标死机时,PLC与屏的通信还未中断,显示正常,请问,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A(2018-04-21):
除了重启,目前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B(2019-01-09):
感谢分享,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