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讲转子流量计如何安装

楼主(2017-02-05):
转子流量计,一般分为玻璃转子流量计以及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一般在安装过后无保养的前提下都能正常运行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关于转子流量计的安装,也需要引起重视,以下就为您介绍有关转子流量计的安装方式。

测量降温易析出结晶或易凝固的液体,应选用带夹套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转子流量计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1、仪表安装方向

绝大部分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不应有明显的倾斜,流体自下而上流过仪表。仪表无严格上游直管段长度要求,但也有制造厂要求(2-5)D长度的。

2、用于污脏流体的安装

应在仪表上游装过滤器。带有磁性耦合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用于可能含磁铁性杂质流体时,应在仪表前装磁过滤器。要保持浮子和锥管的清洁,特别是小口径仪表,浮子洁净程度明显影响测量值。

3、转子流量计流量值应作必要换算

  若非按使用密度、粘度等介质参数向转子流量计生产厂家专门订制的仪表,液体用仪表通常以水标定流量,气体仪表用空气标定,定值在工程标准状态。使用条件的流体密度、气体压力温度与标定不一致时,要做必要换算。换算公式和方法转子流量计的制造厂使用说明书中都有详述。

转子流量计主要测量对象是单相液体或气体,液体中含有微粒固体或气体中含有液滴通常不适用。因为浮子在液流中附着微粒或微小气泡均会影响测量值。如需要远传输出信号作总量积算或流量控制,一般选用电信号输出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即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如环境气氛有防爆要求而现场又有控制仪表用气源,则优先考虑远传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总之,不同使用环境与使用要求选择不同类型的流量计,选型尤为重要。

网友A:
转子流量计流量值应作必要换算公式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子流量计流量值应作必要换算公式能否说明一下

 这流量计是一种 最简单的流量计,特别是玻璃转子流量计,由于使用有机透明玻璃作为外壳,其可以醒目的看到转子在流量计内的高度,从而从外壳标度上读书,如同化验上的烧杯量杯一样。

但这转子的刻度是依照水来进行标注的,测量气体的是依照空气来标度的。就如同量杯一样,标度是来测量水的,现在你用来测量水银,其同一高度得出的质量肯定差别很大。

这就需要修订,因为里面的介质密度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