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流变送器应注意几个问题

楼主(2017-02-05):
交流电流传感器是一种检测交流电流的装置,能感受到被测交流电流的信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                                                  交交流电流传感器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对电网中的交流电流进行实时测量,采用精密恒流技术和线性温度补偿技术,将其隔离变换为标准的直流信号输出。为PLCDCS,DSP,MCU,采集卡,单片机系统提供标准电流信号。

交流电流变送器是组合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于一体的新一代交流电流变送器,它可以直接将被测主回路交流电流转换成按线性比例输出的DC4~20mA(通过250Ω 电阻转换DC 1~5V或通过500Ω电阻 转换DC2~10V)恒流环标准信号,连续输送到接收装置(计算机或显示仪表)。

交流电流变送器单匝穿孔穿芯式结构,使用时无需改动测量主回路,便于现场连接,原副边高度绝缘隔离,两线制输出接线,辅助工作电源+24V与输出信号线DC4~20mA共用.  交流电流变送器具有精度高,体积小、功耗小、频响宽、抗干扰、4种补偿措施和6大全面保护功能,两线端口防感应雷能力强,具有雷击波和突波的保护能力等优点。

如何选择电流变送器,是能否准确检测和转换交流电流的关键。如果不能合理的选 择合适的电流变送器,将造成今后监控系统的误差和失真。选择电流变送器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需要检测的是单相电流还是三相电流---电流变送器通常有2种形式,可适用于检 测单相或三相电流。比如:JLT2I中的“2”就表示单相电流变送器JLT43I3中的“43 ”就表示三相电流变送器。
2. 变送器输入电流的范围---由于实际负载电流变化的范围较大,为适应这种情况, 通常我们先采用电流互感器来将大电流,转换成1A或5A的小电流。所以,电流变送器的 输入,通常按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来选择。例如: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为5A,则可以 选择电流变送器的输入电流也为0-5A即可。 输出直流信号的变化范围---国际上输出信号的标准通常采用DC 4-20mA。当然,输出直流信号,也可以采用直流电压(比 如:DC 0-10V等),要和电流变送器后面的仪表或自控装置的输入配套。
3. 辅助电源的规格---交流电流变送器为了精确检测输入电流的变化,也为了能输出与 输入电流成线性变化的直流信号,通常需要一个辅助电源最为电流变送器的工作电源。 通常,选用最多的是容易获得的AC 220V。也可以选择直流电源,比如:DC 24V等等。需 要注意的是,有一些电流变送器,宣称不需要辅助电源,即所谓的“无源型”电流变送 器。对这种电流变送器,应该慎重选用。所谓“无源型”,并非是不需要电源,而是由 电流变送器输出信号后面的仪表提供工作电源。是“吃了变送器后面的仪表电源”。自 然增加了变送器后面采集仪表的负担。还有一种“无源型电流变送器”,是利用电流互 感器的二次电流做变送器的电源。这种变送器的缺点是,当负载电流较小时,电流互感 器的输出电流自然较小,所提供给变送器的能量也减少,此时,电流变送器将产生非线 性误差,从而照成电流信号变送的误差,所以,这种变送器也是需要慎重采用的。
4. 电流变送器的输入过载能力---负载电流过载时,或者系统发生故障时,对电流变送 器而言,通常会承受非常大的过载电流。在此情形下,能否能承受大的过载电流,成为 衡量电流变送器性能的重要指标。
5. 交流电流变送器的稳定性---电流变送器作为一种“计量型仪表”,除了需要精确外 ,最重要的性能,是能否稳定可靠的工作。而这些性能,往往在产品设计之初就体现了 。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任何模拟转换型仪表,均无法避免温度漂移现象,为减少产品 的温漂现象,各种产品会从元件和线路方面采取自己特有的技术。并且产品在交付给客 户前,会100%进行老化试验。

这些内容,往往不能体现在产品样本指标或市场宣传中, 只能由客户根据自己的经验或体验来进行选择。也由产品所提供的后期服务来体现. 上面这些内容,都是衡量产品性能质量的重要指标。

KXT10I AC120A/4-20ma DC24V

交流电流传感器

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

-25℃~+80℃

贮存温度

-40℃~+115℃

相对湿度

≤90%

气压条件

正常大气压

电气参数

额定电流范围

AC120A

误差非线性

0.1%

输出电压

@Ip=Ipn    DC4-20ma

测量电流范围

AC240A

过载倍数

无限

工作频率

工频20-5khz

工作电源

20-30 ±5%V

功耗

≦5+Io ma

绝缘阻抗

绝缘耐压

3kV@AC50hz1Min)

失调电流电流温漂

@-40-85℃≦100ppm/℃

输出电流温漂

@-40-85℃≦±100ppm/℃

零点电流

@Ip=o4±0.2%ma

线性度

@Ipo=0±Ipn≦0.2%FS

响应时间

≦250ms

带宽

0-3Db AC20-5khz

机械参数

一次穿芯

22mm

外形尺寸

106*60*24

二次端子

高低端子接线

端子长度

外壳

PBT阻燃材料

灌封

Epoxy环氧树脂胶

重量

100g

公差

±0.3mm

失调电流

@Ipo ≦±0.1ma

磁失调电流

@Ipo=±Ipn-0   ≦±0.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