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DCS控制系统中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7-02-05):
一、电厂DCS控制系统故障分类

(一)硬件故障

这类故障是指过程控制层的故障,主要是DCS系统中的模块,特别是I/O模块损坏造成的故障。这类故障一般比较明显且影响也是局部的,比如:参数显示没有变化,排除现场仪表故障可能后仍不能操作执行机构和电动门等。它们主要是由于使用不当或使用时间较长,模块内元件老化所致。如果模块周围的环境灰尘超标、温度高、湿度大将会大大缩短模块的使用寿命,因此鉴于DCS系统对温度、湿度、清洁度的严格要求。在安装前,操作室尤其是过程控制室的土建、安装、电气、装修工程必须完工,如在夏季,空调要及时启用。另外,尤其在管道夹层上过程控制室,其盘柜的电缆孔洞一定要封堵好,否则,一旦管道漏汽窜入盘柜,即有可能造成重大故障。

(二)软件故障

这类故障是软件本身的错误引起的。一般出现在DCS系统投运调试阶段,因为应用软件程序复杂,工作量大,所以应用软件错误难以避免,这就要求在DCS调试试运阶段热工人员和运行人员应十分认真,及时发现并配合DCS系统调试人员解决问题,此类故障在DCS系统正常运行后很少见。

(三)人为故障

失误原因多种多样,有维护人员操作错误、专业水平欠佳、监护不到位、没有进行事故预想、管理有漏洞等原因。在实际运行操作中,有时会出现DCS系统某功能不能使用,但实际上DCS系统并没问题,而是操作人员操作不熟练或操作人员错误操作引起的。因此DCS系统供货厂家应及时向运行人员提供DCS操作手册,初次使用DCS系统的操作工要经过培训后才能上岗操作。

二、DCS系统故障防范措施

(一)DCS系统运行与管理

1.DCS系统的运行管理是指计算机系统日常巡检,各种软件管理,热工备件管理等;加强软件管理,组态的修改必须按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必须及时备份修改前后的所有组态信息,存档备查;当DCS装置发生故障,需用备件更换时,使用前必须对备件进行功能测试,以防患于未然。

2.DCS系统检修管理是DCS系统检修时必须要有合理的检修工艺和程序,应重视DCS系统检修项目和周期,检修项目依据DCS系统设备特点,随机组大修至少进行以下项目的检修(小修时可酌情适当减少):软件的备份,核实控制模件标志和地址;清扫电源、模件及防尘滤网,检查及紧固控制柜接线,接地系统检查,冷却风扇检修,电源测试;重要测量和保护信号线路绝缘检查;电子室温度、湿度及含尘量检修前测试;头段闹姨试析DCS控制系统中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二)UPS电源防范措施

定期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关键接线端子的温度,做好技术档案记录,注意温升;用万用表测量主电源与备用电源电压,做好记录,注意电压波动;利用大、小修停机期间做电源切换试验。切换是否正常,切换时间间隔是否符合技术规范;电厂是一个高电压、大电流、强磁场干扰的环境,必须进行计算机接地系统的检查。

(二)DCS系统抗干扰措施

在中央控制室四周墙壁粉刷之前,先钉上一层钢丝网,再与电气保护PE接地系统相连。可以有效的防止高压输电线距离产生的强电磁场干扰。或者高压输电线改为埋地沟敷设,也可以解决高压工频强电磁场对DCS干扰的危害。中控室建筑整体结构上是钢筋混凝上梁柱顶面浇筑及砖砌墙。对DCS也具有良好的抗干扰作用。地面是水磨石上加500mm高立柱架空的抗静电活动地板。防静电接地与PE系统相连。另外,各机柜的型钢基础底座也与PE相连。采用上述措施从总体环境上对DCS的抗干扰性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现场仪表至中控室DCS的仪表电缆,主要采用钢带铠装阻燃型对绞总屏蔽或分屏蔽计算机电缆。这样对仪表电缆的抗干扰性实行双重保护:外钢带铠装层及中间接线箱外壳与就地电气接地站相连,可直接对外界起抗强电磁干扰的作用;内层铜丝编织层全部汇集到中控室IE接地母排上接地,起到了抗电场干扰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