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伺服

楼主(2017-02-05):
我想请问下,三菱d8340,是用于关于控制伺服什么的,该怎么用呢。

网友A:
D8340时FX3U当前脉冲数,用来监控当前发了多少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8340时FX3U当前脉冲数,用来监控当前发了多少脉冲的

只是监控,意思是手动走到一个位置,然后 看多少脉冲,就可以用这个数来进行自动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