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增益

楼主(2017-02-06):
公司做一台服装行业用拉布机,选用750W台达B2伺服,加减速机15比1,遇到问题如下:

1、PLC发高速和低速脉冲,机床在高低速切换的时候明显顿挫现象(后来P1-08,位置指令平滑调到100,效果好些)

2、关于增益的调整(开始默认半自动增益,但是后来机床偶尔发出像鞋子在光滑的玻璃面的摩擦声,而且是单向运行会出现),于是改成手动调节,把位置环增益及速度环增益都降低很多,响声依然无法消除,然后再次更换为半自动增益,移动机器抖动剧烈,响声剧烈,想着可能频宽和惯量设置不对,所以把频宽改为40,惯量比10,电子齿轮比分子128,分母1,但是依然抖动剧烈,惯量比自动侦测为1以下,关机恢复出厂,还是遵从手动增益,但是响声还是无法消除,期间尝试过设置P2-23,24,25,26共振抑制及低通滤波,都无济于事,那种像鞋子在玻璃上的摩擦声还是无法消除(PS:声音点是固定在某些位置),希望哪位朋友能指导指导,多谢

网友A(2018-10-08):
刚性加大试试呢?加到尖叫再往下调一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性加大试试呢?加到尖叫再往下调一点看看。

增加刚性不就是调高速度环和位置环 的增益吗?之前楼主不是已经调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