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电气故障后,排除故障的检修技巧

楼主(2017-02-06):
当一台设备的电气系统发生故障时,不要急于动手拆卸,首先要了解该电气设备产生故障的原因、经过、范围、现象,熟悉该设备及电气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分析各个具体电路,弄清原理中各级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信号在电路中的来龙去脉,仔细分析。应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结合本人的实际经验,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一个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检修方案。根据电老虎网的经验,其中快捷、行之有效的检修技巧是"六先后" :

      (1)先机械,后电路。电气设备都以电气—机械原理为荃础,特别是机电仪一体化的先进设备,机械和电气在功能上有机配合,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往往机械部件出现故障,影响了电气系统,许多电气部件的功能就不起作用了。因此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应透过现象着本质,电气系统出现故障并不全部都是电气本身的问题,有可能是机械部件发生故障引起的。所以先检修机械系统所产生的故障,再排除电气部分的故障,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先简单.后复杂。此技巧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检修故障时,要先用最简单易行、检修人员自己最拿手的方法去处理然后再用复杂、精确的或是自己不熟悉的方法。二是排除故障时,先排除直观、显而易见、简单常见的故障,后排除难度较高、没有处理过的疑难故障。简言之:先易后难。

      (3)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外部是指暴露在电气设备外壳或密封件外部的各种开关、按钮、插口以及指示灯;内部是指在电气设备外壳或密封件内部的印刷电路板、元器件及各种连接导线。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就是在不拆卸电气设备的情况下利用电气设备面板上的开关、按钮、旋钮、插口等调试检查,压缩故障范围。首先排除电气设备外部部件所引起的故障.再检修设备内部的故障,尽量避免不必要拆卸

      (4)先静态侧试,后动态侧量。“静态是指发生故障后,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对电气设备进行检修;动态,‘是指电气设备通电后对电气设备的检修。大多数电气设备发生故障后检修时,不能立即通电,如果通电的话,可能会人为地扩大故障范围,损殷更多的元器件,造成不应该的损失。因此,在故障电气设备通电前先进行电阻的侧量,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后,方可通电检修

      (5)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任何电气设备的公用电路出故障,其能量、信息就无法传送,分配到各具体电路、专用电路的功能、性能就不起作用。如果一个电气设备的电源部分出了故障,整个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向各种专用电路传递的能量、信息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只有遵循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的顺序,才能快速,准确无误地排除电气设备的故障

      (6)先检修通病,后攻疑难杂症。电气设备经常容易产生相同类型的故障,这就是通病。由于“通病,,比较常见.处理的次数和排除的办法均多,积累的经验较丰富,因此可以快速地排除,这样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排除比较少见、难度高.古怪的疑难杂症,简化步骤,缩小范圈,有的放矢,提高了检修速度。

网友A:
不要急于动手拆卸,首先要了解该电气设备产生故障的原因、经过、范围、现象,熟悉该设备及电气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分析各个具体电路,弄清原理中各级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信号在电路中的来龙去脉,仔细分析。------这才是精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 学习 学习!!!!!.学习 学习 学习!!!!!.

网友D:
先依据经验和图纸及现场情况做出初步判断,再行动手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