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0用ppi协议怎么让s7-200的q0.1或q0.0置1

楼主(2017-02-06):
vb6.0或vba用ppi协议怎么让s7-200的q0.1或q0.0置1,具体怎么写?

===================================

更新,谢谢楼下各位大侠们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在这留个记号,给有同样疑问的朋友们,以下是按PPI协议编写的一小段VBA程序,是把数据写入QB0存储器,使Q0.7~Q0.0口得到不同的状态。至于怎么从S7-200里读数据,网上有很多介绍的,百度一下即可。在楼下我也转载一些我从网上查到的资料供大家参考。(以下程序用S7-200仿真模拟软件\IASIMU107B测试过,能正常使用,但还没有在S7-200上测试,等测试完如有变化再更新):

Private Sub Q00_Click()
Q0_Value = &H1    ‘写给像我一样的PLC菜鸟:&H1是16进制的1,转换成八位二进制就是00000001,这是让Q 0.0=1;如果让Q0.1=1,则=&H2(八位二进制00000010);让Q0.2=1,则=&H4(八位二进制00000100);让Q0.1和Q0.0同时=1,则=&H3(八位二进制00000011);这个值可以是&H0~&HFF中的任意一个值,使Q0.7~Q0.0得到得到不同的状态

Write_Q0 (Q0_Value)
End Sub

Sub Write_Q0(ByRef Q0_Value)

Dim str_write(0 To 37) As Byte
Dim str_val(0 To 5) As Byte
Dim haha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Temp_FCS As Variant

MSComm1.RThreshold = 24

str_write(0) = &H68
str_write(1) = &H20
str_write(2) = &H20
str_write(3) = &H68
str_write(4) = &H2
str_write(5) = &H0
str_write(6) = &H7C
str_write(7) = &H32
str_write(8) = &H1
str_write(9) = &H0
str_write(10) = &H0
str_write(11) = &H0
str_write(12) = &H0
str_write(13) = &H0
str_write(14) = &HE
str_write(15) = &H0
str_write(16) = &H5
str_write(17) = &H5
str_write(18) = &H1
str_write(19) = &H12
str_write(20) = &HA
str_write(21) = &H10
str_write(22) = &H2
str_write(23) = &H0
str_write(24) = &H1
str_write(25) = &H0
str_write(26) = &H1
str_write(27) = &H82
str_write(28) = &H0
str_write(29) = &H0
str_write(30) = &H0 ' 如果是改写Q0.x,这个地方就=&H0;如果是改写Q1.x,这个地方就是=&H8
str_write(31) = &H0
str_write(32) = &H4
str_write(33) = &H0
str_write(34) = &H8

str_write(35) = Q0_Value  'QB的值,也就是Q0.x或Q1.x的状态

For i = 4 To 35
    Temp_FCS = Temp_FCS + str_write(i)
    Next
str_write(36) = Temp_FCS Mod 256
str_write(37) = &H16
MSComm1.Output = str_write
Sleep (50)
str_val(0) = &H10
str_val(1) = &H2
str_val(2) = &H0
str_val(3) = &H5C
str_val(4) = &H5E
str_val(5) = &H16

MSComm1.Output = str_val
End Sub

Private Sub UserForm_Initialize()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e,8,1"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RThreshold = 24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网友A:
不是PPI吧?应该是使用自由口通信吧?我就用CBC实现过

网友B:
自由口通信!用PPI 干什么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PI吧?应该是使用自由口通信吧?我就用CBC实现过

怎么写?帮忙写两句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由口通信!用PPI 干什么啊 …………

怎么写?帮忙写两句示例?比如让q0.0置位,复位?

还有读I0.x的状态?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自由口通信!用PPI 干什么...

百度一下例子!这个应该是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自由口通信!用PPI 干什么... 内容的回复!百度一下例子!这个应该是很成熟了……

我百度了,都是写怎么读,没有怎么往Q0里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由口通信!用PPI 干什么啊 …………

自由口也不用对PLC预先编程吗?完全由VB或其他高级语言实现控制?

网友D:
这种东西,百度一堆啊

楼主:
本来想以附件形式上传的,可是试了半天附件贴不上去,只好粘在这了:

PPI协议详解 ppi通讯协议 ppi通信协议 vbppi协议通讯

我们提供 PPI协议的官方文档,协议更新时间为2005年,下面是我们根据文档解析的PPI读取变量返回数据,网上的文献大部分都是讲解如何发送的,对于接收提的很少,其中接收有很多控制位,下面的表格都一一列出,如果想做可靠的工控必须对这些位进行解析,对照官方文档才能做出可靠的工控产品 西门官方PPI协议下载

说明

PPI帧头

PPI数据载荷区

PPI帧尾

数据头

参数1

参数2

变量1

起始

长度(重复)

起始

目的地址

源地址

功能码

PPI协议ID

远程操作

冗余识别

默认0

数据参

考码

参数个数

数据长度

错误

标志

错误码

服务ID

变量个数

访问结果

数据类型

数据位数(bit个数)

数据区

校验+结束符

字节序

VB0返回

ff

7f

d5

VW0返回

ff

7f

ff

dd

VW1返回

ff

ff

ff

5d

VD0返回

ff

7f

ff

ff

ff

ed

M0返回

ff

5e

S7-200PPI通信协议

PPI通信协议是一种主从式的通信协议,上位机即PC机为主,PLC为从。通信开始由计算机发起,PLC予以响应。

1)、计算机按通信任务,用一定格式,向PLC发送通信命令。

2)、PLC收到命令后,进行命令校验,如无误,则向计算机发送数据E5HF9H,作出初步应答。

3)、计算机收到初步应答后,再向PLC发送SD DA SA FCFCS ED确认命令。

这里,SD为起始字符,为10HDA为目的,即PLC地址02HSA为数据源,即计算机地址00HFC为功能码,取5CHFCSSADAFC和的256余数,为5EH;末字节ED为结束符,也是16H。如按以上设定的计算机及PLC地址,则发送1002005C5E、及166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据,以确认所发命令。

4)、PLC收到此确认后,执行计算机所发送的通信命令,并向计算机返回相应数据。它的通信过程要往复两次才完成一次的通信,比较麻烦,但较严谨,不易出错。

SD  LE LER  SD  DA SA  FC  DASP SSAP  DU  FCS  ED

SD:(Start Delimiter)开始定界符,占1字节,为68H

LE:Length)报文数据长度,占1字节,标明报文以字节计,从DADU的长度;

LER:Repeated Length)重复数据长度,同LE

SD: (Start Delimiter)开始定界符(68H)

DA:DestinationAddress)目标地址,占1字节,指PLCPPI上地址,一台PLC时,一般为02,多台PLC时,则各有各的地址;

SA:Source Address)源地址,占1字节,指计算机在PPI上地址,一般为00

FC:Function Code)功能码,占1字节,6CH一般为读数据,7CH一般为写数据

DSAP:Destination Service Access Point)目的服务存取点,占多个字节

SSAP:Source Service Access Point)源服务存取点,占多个字节

DU:Data Unit)数据单元,占多个字节

FCS:Frame CheckSequence)占1字节,从DADU之间的校验和的256余数;

ED:End Delimiter)结束分界符,占1字节,为16H

命令类型

1读命令 读命令长度都是33个字节。字节021都是相同的为:“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而从字节22开始,将根据读取数据的软器件类型及地址的不同而不同。

字节22,表示读取数据的单位。为01时,1bit;为02时,1字节;为04时,1字;为06时,双字。

字节23,恒0

字节24,表示数据个数。01,表示一次读一个数据。如为读字节,最多可读208个字节,即可设为DEH

字节25,恒0.

字节26,表示软器件类型。为01时,V存储器;为00时,其它。

字节27,也表示软器件类型。为04时,S;为05时,SM;为06时,AI;为07AQ;为1E时,C;为81时,I;为82时,Q;为83时,M;为84时,V;为1F时,T

字节282930,软器件偏移量指针(存储器地址乘8),如:VB100,存储器地址为100,偏移量为800,转换成十六进制就是320H,则字节2830这三个字节就是0003、及20.

 字节3132FCSED

返回数据  与发送命令格式数据相同,但包含一条数据。具体是:

SD  LE LER  SD  DA SA  FC  DASP SSAP  DU  FCS  ED

SD  LE LER  SD  DA SA  FC  DASP SSAP  DU  FCS  ED

这里的SDLELerSDSAFC与命令含义相同。但SDPLC地址,DA为计算机地址。此外:

字节16:数据块占用的字节数,即从字节21到校验和前的字节数。一条数据时:字,为06;双字,为08;其它为05.

字节22:数据类型,读字节为04.

字节2324:读字节时,为数据个数,单位以位计,1个字节为082个字节为1016进制计),余类推。

字节25及其后至校验和之前,为返回所读值。

如读VB100开始3个字节,其命令码为: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03 00 01 84 00 03 20 8D

 (红色02为字节为单位,03为读3个字节

返回码:

68181868028323000002070041FF40180006816

68181868028323000002070041FF40180006816

68181868028323000002070041FF40180006816

68 18 18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07 00 00 04 01 FF 04 00 18 00 00 06 08 16

68 18 18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07 00 00 04 01 FF 04 00 18 99 34 56 8B 16

(这里红色993456分别为VB100VB101VB102的值)

2)写命令 写一个字节,命令长为38个字节,字节0~字节21为:

68 20 20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写一个字,命令长为39个字节,字节0~字节21为:

68 21 21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写一个双字数据,命令长为41个字节,字节021为:

68 23 2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字节22~字节30,为写入数据的长、存储器类型、存储器类型、存储器偏移量。这些与读数据的命令相同。字节32如果是写入的是位数据,这一字节为03,,其它则为04.

字节34写入数据的位数:011位,081字节,10H1字,20H1双字。

字节35~字节40为校验码、结束符。

如果写入的是位、字节数据,字节35就是写入的值,字节3600,字节37为校验码,字节3816H、结束码。如果写入的是字数据(双字节),字节35、字节36就是写入的值,字节37为校验码,字节3816H、结束码.如果写入的是双字数据(4字节),字节35~字节38就是写入的值,字节39为校验码,字节4016H、结束码。

如写入QB0=FF,其命令为:

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 0A 10 02 00 01 00 00 82 00 00 00 00 04 00 08 FF 86 16

如写入VB100=12,其命令如下:

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 0A 10 02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08 12 BF16

PLC返回数据 E5 后,确认写入命令,发送以下数据:

10 02 00 5C 5E 16

PLC返回数据 E5 后,写入成功。

如写入VW100=1234,其命令如下:

68 21 21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6 05 01 12 0A 10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10 12 34 FE 16

PLC返回数据 E5 后,确认写入命令,发送以下数据:

10 02 00 5C 5E 16

PLC返回数据 E5 后,写入成功。

请注意以上红体字的含义。

以上命令如执行成功,则返回

68 12 12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1 00 00 05 01 FF 47 16

否则返回:

68 0F 0F 68 00 02 08 32 02 00 0000 00 00 00 00 00 85 00 C3 16

3STOP命令 stop命令使得S7-200CPUrun状态转换到stop状态(此时cpu模块上的模式开关应处于runterm位置)。计算机发出如下命令:

68 1D 1D 68 02 00 6C 32 01 00 0000 00 00 10 00 00 29 00 00 00 00 00 09 50 5F 50 52 4F 47 52 41 4D AA 16

PLC返回:E5,同时PLC即转为stop状态。 但计算机再发确认报文(10 02 00 5C 5E 16

PLC将返回:68 10 10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29 69 16

到此,才算完成这个通信过程。

4RUN命令 run命令使得S7-200 cpustop状态转换到run状态(此时cpu模块上的模式开关应处于runterm位置)。PC机发出如下命令:

68 21 21 68 02 00 6C 32 01 00 0000 00 00 14 00 00 28 00 00 00 00 00 00 FD 00 00 09 50 5F 50 52 4F 47 52 41 4DAA 16

PLC返回:E5,同时PLC即转为RUN状态。

但计算机再发确认报文(10 02 00 5C 5E 16

PLC将返回:68 10 10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29 69 16 至此,才算完成这个通信过程。

注:以上介绍的不是西门子发布的正式通信协议,还有其它内容。建议结合些通信的例子来进行测试

         PCPLC采用主从方式通讯,PC按如下文的格式发读写指令,PLC作出接收正确的响应(返回应答数据E5HF9H见下文分析),上位机接到此响应则发出确认命令(1002 5C 5E 16),PLC再返回给上位机相应数据。一般上位机要连接PLC就要先发送如下寻呼数据10 02 00 49 4B 16 同志们呐!我们可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感的高级动物啊,面对这么多枯燥、无味、复杂、混乱的机器数字你怎么记呢?反正我是记不住啊!(^_^开始洗脑)这时你可以闭上眼睛,安静、静、再静。。。。。。想一想战争时期的战地对讲机通话模式,那么这个指令(1002 00 49 4B 16)就可以理解为:00呼叫02,听到请回答。 10起始符 02是上位机要联系的下位级的地址站号,就是要找的人 00就是上位级本本身自己的站号49寻呼指令 16终止符 其中4B为校验码,是这样得来的:02+00+49的最后两位就是校验码,这就是所说的偶校验或称和校验也称余校验,因为取的是余数。计算器在16进制计算时公式(02+00+49mod100得出的数就是校验码,你计算一下是不是等于4B啊!其他的所有PPI协议校验都是如此。假如02站号的PLC收到寻呼信号那么会回答: 10 00 02 00 02 16  意思是:报告00 02收到,请指示  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有意思啊!你有更好的解释吗?接下来呢,找到了要寻呼的人PC就是司令啦就可以发号施令了,发号施令后PLC正确接收后就会发送E5 字符,意思是:“02洞两明白。其实啊,说到这里PLC只说他明白,他已经明白了上位机PC的指示,但并没有执行命令,那么要怎么他才执行命令呢?就是上位机PC发出确认命令后才执行。这时上位机会发出(1002 5C 5E 16),意思是:请立即执行。然后PLC就干他应当干的工作了啊!原来PLC也不容易啊,怪不得叫下位机呢!

  说了这么多乱不乱呐!目的就是要理清上下级关系、主从关系,指令的顺序,用一个好的记忆方法记住枯燥无味的机器码。

读命令分析:一次读一条数据
SD LE LER SD DA SA FC DASP SSAP DU FCS ED
SD:(Start Delimiter)
开始定界符(68H)
LE:
Length)报文数据长度
LER:Repeated Length)重复数据长度
SD: (Start Delimiter)开始定界符(68H)
SA:
Source Address)目标地址,指该地址的值,就是PLC的地址
DA:Destination Address)本地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就是上位机自己的地址
FC:Function Code)功能码,5CH为交替周期触发,6CH为首次信息周期触发,7CH为交替周期触发。
DSAP:Destination Service Access Point)目的服务存取点
SSAP:Source Service Access Point)源服务存取点
DU:Data Unit)数据单元
FCS:Frame Check Sequence)校验码
ED:End Delimiter)结束分界符(16H
报文数据长度和重复数据长度为自DADU的数据长度,校验码为DADU数据的和校验,只取其中的末字节值关于这个校验码的计算方法同上面说明。
在读写PLC的变量数据中,读数据的功能码为 6CH,写数据的功能码为 7CH
对于一次读取一个数据,读命令都是33个字节。前面的0—21字节是相同的,为

SD

LE

LER

SD

DA

SA

FC

开始符

长度

长度

开始符

站号

源地址

功能码

协议识别

远程控制

冗余识别

冗余识别

协议数据

单元参考

参数长度

参数长度

数据长度

数据长度

变量地址数

默认ID

1B

1B

6C

0E

0A

下面我们列表分析读取PLC密码的指令:68 1B 1B 68 02 00 6C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08 00 00 03 00 05 E0 D2 16

DU

FCS

DE

读取长度

数据个数

存储器类型

偏移量

校验码

结束符

E0

D2

因为是PC上发的读PLC数据的命令,SA=00DA=02,如果有多个站,DA要改成相应的站号。读命令中从DADU的长度为1B27个字节。从22字节开始根据读取数据的类型、位置不同而不同。上表是读不同存储器命令的Byte22—32

字节

功能

读取长度16位小端

数据个数16位小端

存储器类型

偏移量

校验码

结束符

Q0.1

M0.0

M0.1

SMB34

F9

VB100

8B

VW100

8D

VD100

8F

I0.5

I0.7

6A

上表读命令的Byte22-32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Byte 22 读取数据的长度
011 Bit 021 Byte
1 Word 06Double Word
Byte 24
数据个数,这里是01 ,一次读多个数据时见下面的说明。
Byte 26 存储器类型,01V存储器 00:其它
Byte 27 存储器类型
04S 05SM 06AI 07AQ 1E: C 81I 82Q 83M 84V 1F: T
Byte 28,29,30
存储器偏移量指针(存储器地址*8),如:VB100,存储器地址为100,偏移量指针为800,转换成16进制就是320H,Byte 28—29这三个字节就是:00 03 20
Byte 31 校验和,前面已说到这是从(DA+SA+DSAP+SSAP+DU) Mod 256
一次读多条数据
对于一次读多个数据的情况,前21Byte与上面相似只是长度LDLDrByte 14不同:
Byte 14 数据块占位字节,它指明数据块占用的字节数。与数据块数量有关,长度=4+数据块数*10,如:一条数据时为4+10=0E(H);同时读M,V,Q三个不同的数据块时为4+3*10=22(H)
Byte 22 总是02 即以Byte为单位。
Byte 24 以字节为单位,连续读取的字节数。如读2VDByte24=8
Byte 19---30
按上述一次读一个数据的格式依次列出,
Byte 31---42 另一类型的数据,也是按上述格式给出。
以此类推,一次最多读取222个字节的数据。

写命令分析:一次写一个Double Word类型的数据,写命令是40个字节,其余为38个字节。写一个Double Word类型的数据,前面的0—21字节为

开始符

长度

长度

开始符

7C

0E

0A

68 23 23 68 02 00 6C 32 01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10
写一个其它类型的数据,前面的0—21字节为 :(与上面比较,只是长度字节发生变化)
68 21 21 68 02 00 6C 32 01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10

数据长度

数据个数

存储类型

偏移量

数据形式

数据位数

写入值

校验码

终止符

22字节开始根据写入数据的值和位置不同而变化。上表是几个写命令的Byte22—4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39 40
写入位置及值长度 个数 类型 偏移量 位数 值、校验码、 结束符
M0.0=1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0 00 03 00 01 01 00 71 16
M0.0=0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0 00 03 00 01 00 00 70 16
M0.1=1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1 00 03 00 01 01 00 72 16
vb100=10 02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08 10 00 AE 16
vb100=FF 02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08 FF 00 9D 16
VW100=FFFF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10 FF FF A6 16
VD100=FFFFFFFF 06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20 FF FF FF FF B8 16

写命令的Byte22—最后, 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Byte 22-- Byte 30 写入数据的长度、存储器类型、存储器偏移量与读命令相同。TC等不能用写命令写入。
Byte 32
如果写入的是位数据这一字节为03,其它则为04
Byte 34
写入数据的位数
01: 1 Bit 08: 1 Byte 10H: 1 Word 20H: 1 Double Word
Byte 35--40
值、校验码、结束符
如果写入的是位、字节数据,Byte35就是写入的值,Byte36=00Byte37=检验码,Byte38=16H,结束。如果写个的是字数据(双字节),Byte35,Byte36就是写入的值, Byte37=检验码,Byte38=16H,结束。如果写个的是双字数据(四字节),Byte35—38就是写入的值, Byte39=检验码,Byte40=16H,结束。

看完上面的指令分析我们现在就举例几个常用的PPI协议来分析一下:
PC寻呼:        10 02 00 49 4B 16
返回:      10 00 02 02 04 16
PC
发送:           10 02 00 5C 5E 16
返回: E5
我们先来看看西门子S7200PLC的读取密码指令:
请用串口软件以16进制发送,端口设置9600e81
发送: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0A 10 02 00 08 00 00 0300 05 E0 D2 16意思:要求传送系统存储区05E0位开始的8个字符(这就是8个密码数值)。
如果通讯无误,PLC会返回 E5,意思:已经收到
那么这时上位机再次发送指令 10 02 00 5C 5E 16 意思:请执行命令。(说到这里打住一下,PLC返回E5指令后上位机PC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送确认指令,晚了刚才的指令就无效了具体多长时间我也没测准,反正12秒时间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时PLC就真的执行命令了返回如下字符:68 1D 1D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0C 00 00 04 01 FF 04 00 40 9B 98 02 06 9D9A 00 76 7D 16

写指令:先发10 02 00 5C 5E 16 后发写指令

1、写一位M区(例子M0.0

先发10 02 00 5C 5E 16 收到E5

   68 20 20 68 02 00 7C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05 05 01 12 0A 10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0 00 03 00 01 0180 16

收到E5 说明写入完成(只要报文长度,跟校验码对了,就会回复E5

开始符

报文长度

报文长度

开始符

目标

地址(PLC

源站地址(上位机)

功能码

7C

0E

0A

报文长度为: 目标地址 倒数第二位的校验位前面 的字节长度(根据写入值不通报文长度不同)

功能码:7C表示写入;6C表示读取。

17位:05表示写入;04表示读取。

16位: 16位的05表示写入的是 位或者字节(即用一个字节存储)

       06 表示 字;  08表示双字(4个字节); 0C表示8个字节

数据长度

数据个数

存储类型

偏移量

数据形式

数据位数

写入值

校验码

终止符

数据长度(22位):01位;02字节;04字;06双字。

数据个数:0100表示一个;0200表示连续的两个;0400连续的4个。

存储类型:26位:01 V区;00其他。

          27位:04 S区;05 SM区;06 AI07 AQ1E C

81 I82 Q83 M84 V 1F T

偏移量: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XXX XXX表示位)

例如:10.3=101 0.011 00 00 53

数据形式:03表示位;04表示其他。

数据位数:即写入数据多少位。01一位;08八位;10十六位;20三十二位。

写入值:写入位,字节均用一个字节存储;写入双字得用四个字节。

校验码:即报文的偶校验(所有之和Mod 100H

终止符:16H

M10.3=1写入,  00 00 53             01 D3 (校验码D3是从开头第五个02到倒数第三个01的所有数字的偶校验(算术和))

因为 0101 0.01110.3)为00 00 53

即: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0A 10          01 00 01 00 00 8300 00 53 00 03 00 01 01D3 16

M10.3=0

即: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0A 10          01 00 01 00 00 8300 00 53 00 03 00 01 00D2 16

2、写V区一个字节(例子VB100=10H

先发10 02 00 5C 5E 16 收到E5

发: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 0A10           02 00 01 00 01 8400 03 20 00 04 00 08 10 bd16

3、写V区一个字(双字)

发:68 21 21 68 02 00 7C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6 05 01 12 0A 10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10ab cd 30 16

发:68 23 23 68 02 00 7C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8 05 01 12 0A 10           06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20ab cd ef fe 31 16

读指令:先发读指令,后发10 02 005C 5E 16

1、读取数据(例子读取VW10的值,值为FF FF

先发读取命令: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02 0001 84 00 00 50 B9 16  (红色或者改为04 00 01 00 校验也得改)

回复 E5

然后发送 10 02 00 5C 5E 16

收到数据:

68 17 17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600 00 04 01 FF0400 10 FF FF 5D 16

DU

FCS

DE

读取长度

数据个数

存储器类型

偏移量

校验码

结束符

E0

D2

读指令的前21位都是相同的。读取长度,数据个数,存储类型,偏移量都与写指令里面的定义一样。

收到数据中的

16位:05表示收到数据用一个字节存储,可能是PLC位,也可能是一个字节;06表示用两个字节存储,即一个字;08双字;0C表示8个字节。

22位:数据形式,03表示位;04表示其他。(主要针对C,T可能是位也可能是计数值,计数时间)

24位:表示读取数值的位数。01表示一位;08八位;10十六位;20三十二位。

25位之后几位:要读取的数值。

若回复F9(会产生不同结果,但接受值不变)

然后发送 10 02 00 5C 5E 16

收到数据:(关闭串口再打开的不同结果)

DA A1 21 1B 90 32 61 66 40 40 8000 00 00 02 00 06 00 00 04 01 FF 0400 10FF FF 5D 16

B4 A1 21 1B 10 30 61 66 40 80 80 00 00 00 02 00 06 00 00 04 01 FF 04 00 10FF FF 5D 16

68 17 17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6 00 00 04 01 FF 0400 10 FF FF 5D 16

4、读取VB10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0A 10             02 00 01 00 01 84 00 00 50 B8 16

68 16 16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5 00 00 04 01 FF 0400 08FF 55 16

5、读取VD10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0A 10 06 00 01 00 01 84 00 00 50 BC 16

68 19 19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8 00 00 04 01 FF 0400 20FF FF 00 00 6F 16

6、读取VB10后面的8个字节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0A 10 02 00 08 00 01 8400 00 50 Bf 16

68 1D 1D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C 00 00 04 01 FF 04 00 40FF FF 00 00 00 00 00 00 93 16

7、读取V10.0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0A 10 01 00 01 00 01 8400 00 50 B7 16

68 16 16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5 00 00 04 01 FF03 00 01 01 4F 16

4、读取Q0.1

发送: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0A 10 01 00 01 00 00 8200 00 01 65 16

回复:E5

然后发送 10 02 00 5C 5E 16

收到数据:

68 16 16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5 00 00 04 01 FF 03 00 01 004E 16                                              Q0.10

68 16 16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5 00 00 04 01 FF 03 00 0101 4F 16                                              Q0.11

5、读取Q1.3

发送: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0A 10 01 00 01 00 00 8200 00 0B 65 16

68 16 16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5 00 00 04 01 FF 03 00 01 004E 16

6、读取M0.0

发送: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0A 10 01 00 01 00 00 8300 00 00 65 16

68 16 16 68 00 02 08 32 03 00 0000 00 00 02 00 05 00 00 04 01 FF 03 00 01 00 4E 16

网友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F:
楼主精神可嘉    点赞

网友G:
感谢楼主,提问过程中学到新知识,并能及时分享给大家,点赞!

网友H:
谁手头有比较系统的关于C++的视频或课件资料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log.sina.com.cn/s/b...

 非常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另,我试了 WinS7_PPI.DLL 未提供下载链接,请问您那有吗?有请发一份给我,谢谢。zhzhang9756@aliyun.com

网友I:
一脸懵逼的,好牛逼!虽然看不懂,还是必须赞一个!

网友J(2017-03-30):
引用 网友A:
不是PPI吧?应该是使用自由口通信吧?我就用CBC实现过

网友K:
协议不重要,这个问题是使用高级语言对位进行操作的问题。对位进行操作一般的高级语言中没有响应的操作命令。可以使用比如字节对第5位置1的话,用或操作就可以了,想让哪位置1的话就或1操作就行。置0操作就用与操作,希望将哪位为0就用与0来实现,比如想要第4位为0,与一个2#11101111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2017-02-06):
vb6.0或vba用ppi协议怎么让s7-200的q0.1或q0.0置1,具体怎么写?

===================================

更新,谢谢楼下各位大侠们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在这留个记号,给有同样疑问的朋友们,以下是按PPI协议编写的一小段VBA程序,是把数据写入QB0存储器,使Q0.7~Q0.0口得到不同的状态。至于怎么从S7-200里读数据,网上有很多介绍的,百度一下即可。在楼下我也转载一些我从网上查到的资料供大家参考。(以下程序用S7-200仿真模拟软件\IASIMU107B测试过,能正常使用,但还没有在S7-200上测试,等测试完如有变化再更新):

Private Sub Q00_Click()
Q0_Value = &H1    ‘写给像我一样的PLC菜鸟:&H1是16进制的1,转换成八位二进制就是00000001,这是让Q 0.0=1;如果让Q0.1=1,则=&H2(八位二进制00000010);让Q0.2=1,则=&H4(八位二进制00000100);让Q0.1和Q0.0同时=1,则=&H3(八位二进制00000011);这个值可以是&H0~&HFF中的任意一个值,使Q0.7~Q0.0得到得到不同的状态

Write_Q0 (Q0_Value)
End Sub

Sub Write_Q0(ByRef Q0_Value)

Dim str_write(0 To 37) As Byte
Dim str_val(0 To 5) As Byte
Dim haha As Byte
Dim i As Integer
Dim Temp_FCS As Variant

MSComm1.RThreshold = 24

str_write(0) = &H68
str_write(1) = &H20
str_write(2) = &H20
str_write(3) = &H68
str_write(4) = &H2
str_write(5) = &H0
str_write(6) = &H7C
str_write(7) = &H32
str_write(8) = &H1
str_write(9) = &H0
str_write(10) = &H0
str_write(11) = &H0
str_write(12) = &H0
str_write(13) = &H0
str_write(14) = &HE
str_write(15) = &H0
str_write(16) = &H5
str_write(17) = &H5
str_write(18) = &H1
str_write(19) = &H12
str_write(20) = &HA
str_write(21) = &H10
str_write(22) = &H2
str_write(23) = &H0
str_write(24) = &H1
str_write(25) = &H0
str_write(26) = &H1
str_write(27) = &H82
str_write(28) = &H0
str_write(29) = &H0
str_write(30) = &H0 ' 如果是改写Q0.x,这个地方就=&H0;如果是改写Q1.x,这个地方就是=&H8
str_write(31) = &H0
str_write(32) = &H4
str_write(33) = &H0
str_write(34) = &H8

str_write(35) = Q0_Value  'QB的值,也就是Q0.x或Q1.x的状态

For i = 4 To 35
    Temp_FCS = Temp_FCS + str_write(i)
    Next
str_write(36) = Temp_FCS Mod 256
str_write(37) = &H16
MSComm1.Output = str_write
Sleep (50)
str_val(0) = &H10
str_val(1) = &H2
str_val(2) = &H0
str_val(3) = &H5C
str_val(4) = &H5E
str_val(5) = &H16

MSComm1.Output = str_val
End Sub

Private Sub UserForm_Initialize()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e,8,1"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RThreshold = 24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亲爱的,对不起

网友(2017-04-27):
这个问题非常好,值得学习

网友L(2017-06-22):
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都怎么做。

网友M:
谢谢你,分享下你的好东西,学习学习好东西

网友N(2017-08-14):
这个不错,对于我们菜鸟很有帮助

网友O(2017-10-07):
可以的,可以的,楼主很有想法嘛,厉害的

网友P:
大哥,小弟也想学西门子通讯这一块的编程知识,给介绍下学习方法吧!

网友N(2017-11-16):
牛逼,学习一下,收藏了

网友Q:
悄悄的学习中

网友R(2017-12-21):
引用 网友S:
谢谢楼主,楼主辛苦了

网友T:
不错的东西,支持一下顶

网友U(2018-02-23):
迷茫呀,刚学习这个,真是不懂的说

网友V:
感谢分享,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W:
10楼大神,赞一个,很详细。

网友X(2018-05-03):
自由口通讯的都是大神

网友Y(2018-08-15):
原创的东西非常好的,。我个人比较支持的。。希望原创者更加出新的文章,让我们得到学习和帮助。谢谢你们原创的

网友Z(2018-11-02):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百度一堆啊

网友E:
现成的可以用,没必要自己造轮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AA(2018-12-07):
这个是真的不懂啊

网友AB(2019-01-27):
太多,慢慢看的

网友AC:
学习用,感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D(2019-04-04):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