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USB数据线能不能共用

楼主(2017-02-07):
请问大家,三菱PLC的数据线USB-SC09-FX,能不能与台达PLC(DVP-EC3)通用,多谢!!

请问大家,三菱PLC的数据线USB-SC09-FX,能不能与台达PLC(DVP-EC3)通用,多谢!!

网友A:
没尝试过,可以看下三菱和台达线的针脚定义,不匹配的话就不行的

网友B:
台达的是RS232的,你三菱的RS422的,您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是RS232的,你三菱的RS422的,您说呢?

是不是RS232的就可以用了?USB-FBS-232PO这条可以和台达的连上吗?数据会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