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主从站

楼主(2017-02-07):
请问大家,上位机做主站,226做从站。实际能挂多少个从站?一般来讲

网友A:
通过RS485  modbus RTU 主站协议与外围设备通信,由于485 modbus 通信方式是 主站排队轮询的方式,如:主站问从站1,从站1应答,主站收到从站1应答,主站问从站2,从站2应答,主站收到从站2应答.,如果从站设备很多,RS485的实时性就会很差;

S7 200PLC 通过与CANWeb现场总线的结合使用优点:

l     通信的 实时性: <50ms,实时性和 SIO从站的数量没有关系;

l     远程扩展模块数量:90个

l     远程IO的扩展长度:10KM(5kbps)

l     与非标设备的连接:与不同变频器、空调等智能设备即时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