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配电箱和照明配电箱区别

楼主(2017-02-07):
照明配电箱一般是220v的民用照明配电。动力配电箱一般是380v的动力配电。二者都是强电。有人说动力箱没有中性线, 比如说:YJV22(3*150+1*95)SC100, 说那个1*95是接地线,就没有中性线。当然3*150是A,B,C 三相。另又有人说1*95 是中性线? 那么到底动力配电箱和照明配电箱的区别是什么呢?

中性线:从变压器中性点引出来的线叫中性线.并且与变压器附近的大地的地线相连接。那么中性线与接地线为同一根线,也就是普通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因为从变压器接地点到用户那里大地有很大的电阻。所以中性线在用户家里是零线,不是零电位,那也就不是地线了。在用户家里为了安全再接一根地线(注地线一般在用户附近),就形成三相五线制,即三条相线加一个中性线,加一条地线。比如说:YJV22(3*150+1*95)SC100, 说那个1*95是零线,就是中性线。当然3*150是A,B,C 三相。为了安全用户自己加的地线。也就是三相五线制。照明配电箱一般是220v的民用照明配电。民用有时用单相电(220V),有时也用三相四线。动力配电箱一般是380v的动力配电。三相四线或五线。

网友A:
多谢普及,开关选型也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