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MP指令应用等于标志位问题

楼主(2017-02-07):
欧姆龙比较指令CMP标志位接通问题,在同一个程序中有多处用CMP指令,但欧姆龙PLC标志位相同的(如CPM1A,等于标志位255.06),假如两个应用中的CMP指令的条件满足,那么这等于标志位255.06同时接通,这标志位是否同时干涉。不像三菱的比较指令那么灵活应用,不指定死的标志位。

网友A:
可以使用多次CMP[比较]指令。比较运算结果驱动的接点必需跟在CMP梯形图的后面。运算结果分别是大于接通,等于接通,小于接通。

这样,不论用多少次的CMP比较指令,都会很清楚的知道是哪一步的CMP运算输出的。

网友A:
如果你熟悉三菱定位中的定位完成m8029的用法,这个就不难理解,一样的功能。每个CMP执行后有标志位,可以利用这个标志位驱动不同的中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B:
在使用欧姆龙的CMP比较指令时,一般的用法都是在比较块的最后驱动一个线圈,以此作为标志位使用,这个比较直观,对于后续的调试监控也有好处的!

每个比较指令之间是不存在干涉的,只对自己起作用,条件满足则接通,不满足则截止。

网友C:
欧姆龙比较指令标志位就是在该指令下一行使用有效,再往下就不管了

网友D:
如此反复即可!

网友:
在CMP指令下一行使用等于、小于、不等于,其中两个CMP指令之间进行等于、小于、不等于标志位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C:
我基本都是直接=、>、<

网友E(2017-03-30):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比较指令标志位就是在该指令下一行使用有效,再往下...

楼主(2018-04-14):
回复内容: 对:zhyi0214可以使用多次CMP[比较]指令。比较运算结果驱动的接点...内容的回复! 的确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