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的画面转换成EBPro的后触摸屏显示不了画面

楼主(2017-02-07):
离线仿真和在线仿真都可以显示画面,但触摸屏上就是黑的。。触摸屏应该是好的。下载程序前有出厂的程序画面。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只有右下角有个箭头图标

网友A:
确认屏型号

确认是否正常下载成功

网友B:
确认型号

确认你的下载方式有没有问题,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C:
看下初始窗口是不是一个空的画面,查看方式: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初始窗口编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下初始窗口是不是一个空的画面,查看方式:编辑--系统...

的确,不过如果是默认应该有的,但是转换的文件不好说

网友E: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F:
这两种软件之间转换此种情况也遇到过,维纶通网站上似乎也没有此类案例的介绍,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G:
这种转换很容易出错的,有这个时间你再重新画一下了

网友H:
可能1  把文件先压缩在反编译一下

可能2  查看一下系统属性默认的初始页面是什么内容

可能3  触摸屏选择型号不对

网友I:
应该是初始画面设置除了问题。

网友J(2017-03-18):
你是怎么转换的,要先用反编译打开,在打开设计的画面,看初始画面是否有画面,

网友J:
威纶通就是不停的更新软件,很麻烦,一不小心就把编辑的图片搞掉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确认屏型号确认是否正常下载成功

网友L(2017-07-15):
下载的时候韧体,字体都勾上。

网友M: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N:
那天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你尝试把一些图片替换成矢量图看看,我是那么解决的

网友O(2018-07-26):
你把转换过来 在一个新建的文件把里面的页面什么的都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网友P(2018-09-05):
下载的时候韧体,字体都勾上。还有型号是否正确,基本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