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准参数设定依据

楼主(2017-02-07):
变频器基准参数(基准电压、基准频率)的设定是依据电网的参数还是依据负载的参数来设定?

情况描述:现有一台马达星形连接为400V,用富士变频器拖动,基准电压设定400V,基准频率50HZ;

现准备将星形连接变更为三角型连接,则电压变为230V,变更后能否直接将基准电压设定为230V,基准频率设定为50HZ后拖动230V的马达?  还是必须电网给定220V的三相电带动220V变频器才能拖动230V的马达?

**************************20170208******************************************

昨天的问题查了一些资料,分享一下结果。我感觉修改一下基准电压和频率就可以运行了,但是电压从380V降到220V后,马达工作电流会变大,因此需要考虑220V接法时马达的电流在不在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范围内,一般情况下是会超出变频器的额定值,因此需要用容量稍大于马达容量的变频器(目的使变频器有更高的额定工作电流)才能实现控制,所以成本会上升,造成变频器容量浪费;或者就直接选用200V的变频器。

网友A:
只是更改基准电压是不行的,需要更换220V变频器

楼主:
你好,请问为何不行,能否讲的深入点?按我的理解把基准电压调整到230,基准频率调整到50,即使马达工作在50Hz时电压为230V,没问题啊,而且我用的富士变频器的400V规格基准电压允许的调压范围是160V~500V,230V在该范围内。

引用 网友A:
只是更改基准电压是不行的,需要更换220V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