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通电无显示

楼主(2017-02-07):
请问大家:安川伺服SGDM-04ADA通电无显示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

网友A:
控制电源(L1C、L2C)通电了吗?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C:
可能是控制电源部分的开关电源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D:
动力电源和控制电源都要接通的,确保你的接线是正确无误的。如果是新的伺服,可能是你接线问题;如果是使用过程中的伺服,伺服断电一段时间后又重新上电的,就可能是控制电源部分的开关电源电路出现故障。附上安川伺服电源接线图供参考。

网友E:
看一下供电电源是否接对。

网友F:
顶顶顶也无所谓呀。。查看控制电源有没有24V的电源,,,

网友G:
www.haitian-group.com  海天精工 文章写的不错,为您发来贺电!很棒

网友H:
控制电源通电了没,是220V的电源。

网友I:
检查辅助电源,保险丝,整流桥。

网友J:
这个问题片面了,你要告诉大家你做了那些才好给你分析

网友K:
新机的话,有可能进线电源有问题,旧设备的话估计是里面线路板的开关电源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L:
如果电源及接线正常,就需拆机检查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M(2017-03-30):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控制电源部分的开关电源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N:
动力电源和控制电源都要接通的,具体接线如6楼图示,若无显示则驱动器硬件(开关)故障。

网友O(2017-08-02):
使用过程出现故障,两台上电后均无显示,一台电源指示灯POWER一闪一闪的,另一台直接就不亮。更别说数码管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