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eView脚本报错,无法使用

楼主(2017-02-07):
用FameView时,所有脚本都报错,哪怕最简单的一条都不能用。点击语法检查时出现“Create(`ScriptObj`)=failure”,哪位高人指点一下,万分谢谢!

网友A(2017-05-10):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B(2018-04-16):
大神在此,主要是你们的系统不是安装版的系统,去下个安装版的系统就行了

网友C(2018-09-09):
引用 网友B:
大神在此,主要是你们的系统不是安装版的系统,去下个安装...

是的,他们是ghost版系统,弄个安装版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