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台达EX2通过RS指令交换数据

楼主(2017-02-07):
2台台达EX2plc,通过MODBUS指令交换200笔数据,用RS/MODRD/MODRW指令,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么多笔数据建议使用plc link吧

楼主:
30EX2  手册上说plc link 只支持16笔

网友B:
你的100笔数据的意思是总共有100个数据呀,还是有100组数据,每组数据又包括若干条数据?如果是第一种,在作PLC LINK配置时,建议将数据区块设成50,这样总共就可以传送16*50条数据了。

网友C(2017-06-30):
学习了学习了都是大神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学习了都是大神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