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极头加压报警

楼主(2017-02-07):
发那科点焊机器人,更换电极头时,更换后执行加压指令时报警:接触位置错误。我尝试过把系统变量LOAD_TW设为11后重启机器人,焊枪零点标定后,执行TW_SET01程序,再执行TW_UPD01程序,但是下一次更换电极头时还是会报警接触位置错误,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观摩观摩!刚接触这个行业!!!

网友B(2018-04-19):
学习观摩观摩!

网友C(2018-08-0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大神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