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原理应用及校验与检定的技巧方法

楼主(2017-02-08):
陶瓷压力变送器原理以及应用

   抗腐蚀的压力变送器是没有液体的传递的,压力是直接作用在陶瓷膜片的前表面上的,使膜片产生一个微小的形变,厚膜电阻印刷在陶瓷膜片的背面上,连接成为一个惠斯通电桥(闭桥),由于压敏电阻的压阻的效应,使电桥产生了一个与压力成正比的高度线性、与激励电压也成为正比的电压信号,标准的信号根据压力量程的不同标定为2.0 / 3.0 / 3.3 mV/V等,可以和应变式传感器相兼容。通过激光标定,传感器具有很高的温度稳定性和时间稳定性,传感器自带温度补偿0~70℃,并可以和绝大多数介质直接接触。

   扩散硅压力变送器原理及应用

   被测介质的压力直接作用于传感器的膜片上(不锈钢或陶瓷),使膜片产生与介质压力成正比的微位移,使传感器的电阻值发生变化,和用电子线路检测这一变化,并转换输出一个对应于这一压力的标准测量信号。

   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的原理

   电容式压力变送器主要有实现压力\\\\电容转换的容室敏感元件及将电容转换成二线制4-20mA电子线路板组成!当过程压力从从测量容室的两侧(或一侧)施加到隔离膜片后,经硅油灌充液传至容室的中心膜片上,中心膜片是个边缘张紧的膜片,在压力的作用下,产生相应的位移,该位移形成差动电容变化!并经过电子线路板的调节、震荡和放大!转换成4-20mA信号输出!输出电流与过程压力成正比!

   压力变送器的校验与检定的技巧方法:

   首先我们必须根据不用量程和不同类型的压力变送器选择对应的压力源,再根据被校验的压力变送器选择对应的压力校验仪或者精密数字压力表。量程较小或者是有禁油要求的压力变送器可以选择气压型的压力校验台,量程较大或者也有禁油要求的压力变送器需要选择水压型的压力校验台,如果量程较大且没有其它要求的可以选择液压型的压力校验台。标准表可以选择MY-YBS-WB型的数字压力校验仪,它可以一机多模块使用,根据待校验的压力变送器选择合适量程的压力模块;要么就选择MY-YBS-C型的精密数字压力表,用适当的量程做标准器。

   选择好设备以后,把标准表与被校压力变送器与压力校验台连接好,开始打压。根据带检压力变送器的量程取5~10个点,依次升压至待校压力点,以标准表为参照对比压力变送器。如有偏差,需用手操器或者通过仪表菜单按键来调整压力变送器。

   在对比调整压力值的同时,需要对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进行校准,在零位时,看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是否为4mA;满量程的1/2时,是否对应输出为12mA;满量程时,是否对应输出为20mA。

   这样的话就是压力变送器的整个校验流程与方法,在正确掌握整个流程后,就可以选择适当的设备来校验所有在线使用时间过长的压力变送器,使测量可靠性能够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