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智能逻辑实现计数器功能

楼主(2017-02-08):
很多小型生产机械都要求对产品产量进行计数,当产量计到某预设值时就自动停车;再起动时则先手动复位计数器,然后开机,于是产量又开始重新计数,直到预设值。以前计数器功能通常依靠外部计数器完成。丹佛斯的FC系列变频器内置功能强大的SLC逻辑控制功能,通过逻辑程序,就能实现计数器控制功能。

           计数器控制功能的要求:

           图一为普通产业用计数器的图片,一般计数器有一个数字量信号输进,一个数字量信号输出;面板上显示当前计数值和预设值,预设值可以由用户自己设定。

图一、普通产业计数器

           计数器的工作时序图如图二,当产品数目计数到达预设值时,计数器数字量输出信号动作,中止主机运行。等用户将计数器复位以后,主机又可以再次运行。

图二、计数器工作时序图

           FC系列变频器智能逻辑功能简介:

           丹佛斯FC系列变频器内置的智能逻辑功能是丹佛斯开放给用户的PLC逻辑控制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定制专用程序。丹佛斯为方便用户编程专门开发了MCT10软件,智能逻辑编程的方式请见图三。

图三、智能逻辑编程图

           智能逻辑触发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数字量输进输出;

           比较器输出;

           逻辑规则输出;

           定时器输出;

           运行、停止、警告和报警等状态;

           频率、电流达到预定值;

           智能逻辑执行动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选择菜单、预设频率或加速时间;

           控制起动、停止等变频器动作;

           启动定时器;

           控制数字量输出;

           智能逻辑功能实现计数器控制功能的解决方案:

           程序请参见图三。

           参数设置略。

         具体接线图如图四所示。

图四、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