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组态王远程internet监控plc数据

楼主(2017-02-08):
查阅了一些资料说需要搭建VPN,登陆时如何自动连接远程plc,如何配置,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7-05-29):
采用S7-200+++CP243-1 IT 就行了,

网友B(2018-01-18):
采用华杰智控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就可以实现PLC与组态王远程监控。 远程模块HJ8300可以通过4G,WIFI,手机热点,有线联网。

QQ: 779290720

网友B:
PLC在现场, 电脑端运行组态王软件, 利用华杰智控远程模块HJ8300实现PLC远程监控和程序上下载。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配置华杰智控HJ8300远程控制模块。HJ8300可以通过4G联网,WIFI联网,手机热点联网, 以太网有线联网。 登录云后台, 设置IP地址段。同时把西门子触摸屏的IP也设置为同一个网段,并接在HJ8300的LAN2口。

第二步,电脑端运行远程局域网软件, 配置同一个网段IP, 电脑便进入了远程局域网, 与远程模块HJ8300和西门子触摸屏组成了一个远程局域网。

第三步:运行组态王软件, 输入PLC的IP地址,就可以实现PLC远程监控。

这样,通过华杰智控远程控制模块HJ8300,就可以实行组态王软件远程监控PLC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