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三菱PLC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7-02-08):
设备上有2台光栅尺,其A、B信号送PLC进行高速计数,我使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采用双相双计数器,一只光栅信号用C251进行计数,占用X0、X1输入口。另一只光栅用C253进行计数,需要占用X3、X4、X5。但由于X5已做其他用途,故通过辅助继电器M8392将C253改为不带复位功能计数器,即该计数器只占用X3和X4,程序如图。可我在实际调试时,X5只要一有信号输入,C253即被清零,说明M8392并没有改变C253的输入分配,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哪位高手能够告诉我。

楼主:
上面的程序图放错地方了,以下是程序,

网友A:
请看3U手册104页吧!!!!!!

你知不知道手册特殊软元件里面例如:[M8020],的中括号是什么意思?

看书是唯一的出路。

楼主:
谢谢了,翻了一下手册,手册中包括M8388等有中括号的特殊继电器,都是不能在程序中驱动的。可是我在手册中没有找到M8388是如何置位的说明,该点是高速计数器的功能变更用触点,上网搜了也没有看到,再请教一下?手册上有示例,见下图

网友B(2017-03-16):
你知不知道手册特殊软元件里面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