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出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2-08):
输出口满足条件时,梯形图监控界面显示该输出口没有输出信号产生,该梯形图中不存在双线圈输出问题,更换到别的输出口之后,还是会出现该问题。问题可见附件图片中281行的输出口。请问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该问题的发生?

网友A:
你这段程序中可能处于调用的子程序。这样的话,调用子程序条件不满足,就不能有输出。

网友A:
看我下面这个事例,你就明白了。

各触点信号都导通,但是整个线圈输出没有为1,因为这是子程序,子程序没有被调用。

楼主:
该程序语句就是手动调试的程序段,跟别的程序段不存在子程序调用的关系。该输出口之前还是好的,我也更改过这个语句的输出口,但是昨天再改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B:
话说欧姆龙好像经常有这个问题,好几年前我碰到过一次,我还真不记得怎么弄好的了。。。。。。好像重新下载一遍程序?

网友C(2017-07-10):
子程序或者是在跳转语句中,跳转条件不满足

网友C:
子程序或者是在跳转语句中,跳转条件不通

网友D(2017-12-04):
是否使用了  互锁指令  IL    ILC

网友E:
是不是PLC 在监视模式,我也遇到过额,但是当时就解决了,现在记不清楚了。

网友F:
不奇怪,碰到过好多次

网友G:
这又互锁,还有跳转指令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朋友要自己好好找找,毕竟你全图程序不能全曝光

网友H:
还有一种情况,PLC模式为监视模式下,也没有输出。

网友I(2018-12-14):
没有在监视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