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如何设置固定焊枪RTCP

楼主(2017-02-09):
想请教一下,安川机器人有像其它机器人一样,当使用地面固定焊钳时,是如何设置远程TCP的?

网友A(2017-10-26):
不知道楼主备份过没有,如果备份过可以直接刷cimos

网友B(2017-12-29):
那个需要安川模式改参数,调试的话创建一个用户坐标系即可

网友C(2018-05-17):
需要安川模式改参数,然后创建外部TCP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