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用涡轮流量计及安装方法

楼主(2017-02-09):
涡轮流量计是一种速度式的仪表,它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无零点漂移、高量程比、结构简单、运动部件少、耐高压、测量范围宽、体积小、重量轻、压力损失小、维修方便等优点,涡轮流量计拥有高质量的轴承、特别设计的一个导流片,因此极大降低了磨损,对峰值不敏感,甚至在恶劣的条件下也可以给出可靠的测量变量。在石油、化工、冶金、食品、生物化学、城市燃气管网等行业中具有广泛的使用的价值。

选择适合自己的涡轮流量计需要在选型时考虑以下5个方面

1、根据计量目的要求:

要求选择带有瞬时流量还是累积流量(累计流量)、流量显示的单位、测量准确度、重复性、线性度、流量范围和范围度、测量温度、压力损失、温压补偿、输出信号特性和响应时间等。不同测量对象有各自测量目的,在仪表性能方面有其不同侧重点。

2、测量介质性质要求:

化学腐蚀和结垢,流体的化学性有时成为选择测量方法和仪表的决定因素。某些流体会引起仪表接触零件腐蚀,表面结垢或析出结晶体金属表面产生电解化学作用。

3、测量介质组相的要求:

根据测量介质是单一相变介质还是测量多相和多组分流动时应谨慎对待。涡轮流量计测量单项洁净的介质,电磁流量计可测量固液两相混合介质等。

4、压缩系统和其他参量要求:

测量气体需要知道压缩系数值,以求取工作状态下的流体密度。成分固定的流体通过压力、温度和压缩系数计算密度;成分变动的流体和工作于接近(或在)超临界区,应考虑在线测量密度。

5、测量精度要求:

需要明确整体的测量准确度要求以及是在某一特定流量下使用,还是在某一流量范围内因温度和压力变化而有显著的变化,其值一般较低,且各种气体之间差别较小。智能液体涡轮流量计的精度等级常用的等级是1.0级和0.5级,这个精度等级比一般的转子类流量计是高的,对于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客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液体涡轮流量计使用和对安装环境的要求:

理想的测量环境是流量计正常运行的有力保障,但很多时候使用现场的复杂环境也会影响涡轮流量计的准确测量,流量计按照测量原理的不同分为速度式流量计和容积式流量计,不同原理的测量方法对安装要求差异很大。速度是流量计一般都要求有足够长的直管段以达到满管和稳流速的目的。而一般容积式流量计,如椭圆齿轮流量计则对直管段没有过多的要求。仪表使用说明书未详细说明仪表,应考虑安装位置与流动方向、维护空间、安装方向等要求及其影响。

1、安全性

安全性是流量计选择最先要考虑的因素,如防爆性能的要求,应用于爆炸性危险环境,按照气氛适应性、爆炸性混合物分级分组、防护电气设备类型以及其他安全规则或标准选择仪表。

2、耐压强度:

要求涡轮流量计的壳体应该能够承受试验压力为1.5倍最大工作压力下5分钟的耐压强度试验,而不会损坏或漏气。

3、环境温度

涡轮流量计仪表的电子部件和某些仪表流量检测部分会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

4、环境湿度

高湿度会加速大气腐蚀和电解腐蚀并降低电气绝缘,低湿度容易感生静电。涡轮流量计环境温度或介质温度急剧变化导致引起湿度方面的问题。用户应预期可能的变化范围,核实是否会导致所选择的仪表在运行中产生问题。

5、电气干扰

电力电缆、电动机和电气开关都会产生电磁干扰,成为产生误差的来源。因此应该注意预防或合理有效的接地或屏蔽干扰源。

6、管道振动

有些流量仪表(如涡街流量计、科氏质量式流量计)易受振动干扰,应考虑以标签后管道作可靠支撑设计。脉动缓冲器虽可消除泵和压缩机的影响,还是应远离振动或脉动安装为宜。

7、上、下游管段情况和直管段要求:

大部分速度式流量计包括涡轮流量计或多或少受进口流动状况的影响,必须保证有良好的流速分布。管道布置会引入不同类型流动扰动,最普遍的是流速分布剖面畸变和旋涡。旋涡普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空间弯头所引起的。这些影响能够用适当长度上游直管段或安装整流器予以改善,保证测量管段流速的稳定性和满管状态。

8、管道布置方向

有些流量计水平安装和垂直安装,在测量性能上会有差别。例如,流体垂直向下流动带给仪表转动元件额外力,会显著影响性能,线性或重复性变坏。而有地流量计垂直安装有利于测量的进行,例如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等。智能液体涡轮流量计的安装方向一般是水平方向的,大部分仪表的安装方向均由制造厂作出规定,应该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