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变频3g3mv怎么能按按键启动,

楼主(2017-02-09):
直接按run启动,变频器控制端子接线码吗,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我下载下了,但还是搞不清楚

网友B:
设置面板操作,控制端子不要接线。

网友C:
有至少3种启动方法:一是面板按键启动,二是外部按钮启动,三是远程通讯启动。现在只给你说下前两种。

一、面板按键启动,即按面板上的“RUN"启动,按”STOP“停止。需要设置参数为面板按键启动,具体参数请查找说明书。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出厂默认就是这种启动方式。

二、外部按钮启动,即需要外接启动或停止按钮,此时面板上的RUN和STOP就无法用了。当然这种启动方式也需要通过参数设置。

我的邮箱254489112@qq.com

网友D:
www.haitian-group.com  海天精工 文章写的不错,为您发来贺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至少3种启动方法:一是面板按键启动,二是外部按钮启动...

说的有道理

网友F:
分三种方式

面板按键启动,即按面板上的“RUN"启动,按”STOP“停止。需要设置参数为面板按键启动,具体参数使用说明书上有。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出厂默认就是这种启动方式。

二、外部按钮启动,即需要外接启动或停止按钮或者其他控制触点,此时面板上的RUN和STOP就失效。此启启动方式是需要通过参数设置修改。

后一个则是通过网络修改参数。

网友G:
这个可以不用这个PLC,抵制日货

网友H:
运行模式进行更改,选择面板控制。参数n0003.

网友I(2017-03-30):
引用 网友B:
设置面板操作,控制端子不要接线。

网友J(2017-06-21):
想要实现按键启动需要在参数设置里将按键使能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