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40报警F0022

楼主(2017-02-09):
一台机器的变频器6se6 440,每天上班第一次启动报警F0022,相应的电机失速转动,然后停止???

西门子变频器报F0022故障原因分析
22代表f0022故障,即功率组件故障。
1、F0022是MM440装置很头疼的一个故障,F0022的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强电的故障导致、接口故障的原因导致等等。你能做的也就是两个方面的检查,其一,看看功率器件的输出端有没短路;其二,I/O板是否有松动、I/O电路板子是否很脏等,其三,看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哪里有接地现象。
2、需要提及的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MM440很容易出此故障,如果不间断的连续工作,并保持通风,还对设备的正常运行有利,否则就易出此故障。
3、从你说的情况来看,你就先查查动力电缆吧,尤其注意电缆是否存在外皮破皮的情况。另外,如果I/O板上的接线有和外部相短路的地,或者本身有虚接的地方,也会造成此现象。所以排除是板子或者IGBT的故障,先查查线吧。
4、另外,也可能是电机线哪里有接地现象 [ 曾有人遇见同样问题, 是电机接线盒中的电机线对外壳接地。有根电机线的铜丝刺穿绝缘扎带,随着电机振动, 造成偶尔接地,报F0022故障] ——
我遇见同样问题, 是电机接线盒中的电机线对外壳接地。有根电机线的铜丝刺穿绝缘扎带,随着电机振动, 造成偶尔接地,报F0022故障

网友A:
学习一下。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