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D、PLC和伺服电机定位

楼主(2017-02-09):
如何用CCD镜头定位,控制电机的运转?最好CCD、松下PLC和电机三者关联起来

网友A:
看见过CCD和爱普生机器人直接通讯,用CCD定位牵扯到CCD的绝对坐标,不太好做。

网友B:
学习,谢谢分享,十分感谢,真正  的需要

网友C(2017-03-20):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不知道你那有没有资料可参考

网友D:
松下的PV200+松下PLC FPx-c38at+松下A5伺服,2轴的话很方便,PV200可以和PLC直接通讯,跟用触摸屏和PLC通讯差不多,不需要任何设置,事先定位特征点,通过拍照后输出特征点坐标值给PLC,然后PLC通过F175指令驱动伺服电机走到特征点,走完后还可以继续拍照加以修正。

网友E:
通过拍照后输出特征点坐标值给PLC

网友F:
首先要做示教,就是手动移动XY电机到工作位置,微调XY电机到准确的位置,CCD拍照作为标准模板保存XY的值(一般为像素),同时PLC保存当前XY坐标(一般为脉冲数)为工位坐标。

这样每次自动运行时,XY电机开到工位坐标——触发CCD拍照——CCD将这次拍下的照片与标准模板对比,算出XY轴的误差值——误差值传到PLC,PLC算出误差值的脉冲当量——XY电机自动补偿,就完成了精确定位。

注意,每当有机械有拆装变动或摄像头调整焦距时,都要从新做示教和当量转换比例。

网友G(2017-06-08):
CCD相机可以给相对于原始位置的偏差值 把偏差值的数据传给PLC  PLC再将偏差值进行转换,转换成脉冲数据后 再控制伺服电机进行定位

网友H:
这个真的不好做,非常的需要

网友H:
谁有这个案例程序 ,正需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真的不好做,非常的需要

网友J:
关键在CCD那边的算法要精确,PLC只是执行这个动作

网友K(2017-12-27):
学习了,谢谢楼主,太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做示教,就是手动移动XY电机到工作位置,微调XY...

网友M(2019-04-0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12356

网友N:
可以,内容非常好,可以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O(2019-05-09):
想好好看看,学习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P(2019-11-09):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使人进步

网友Q: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R(2020-01-14):
学习了,谢谢楼主,太好了

网友S(2020-02-20):
用PRO7做的吗

网友T:
谢谢楼主,FP-XH-M4系列定位程序案例?谢谢

网友U(2020-05-30):
看见过CCD和爱普生机器人直接通讯

网友V(2020-11-10):
引用 网友A:
看见过CCD和爱普生机器人直接通讯,用CCD定位牵扯到CCD的绝对坐标,不太好做。...

网友W:
引用 网友D:
松下的PV200+松下PLC FPx-c38at+松下A5伺服,2轴的话很方便,PV200可以和PLC直接通讯,跟用触摸屏和PLC通讯差不多,不需要任何设置,事先定位特征点,通过拍照后输出特征点坐标值...



购买二手PV200 用自己电脑下载完软件 序列号没有发到指定邮箱  安装时没有软件安装序列号 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