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伺服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7-02-09):
已知伺服1.5KW  转速2500r/min   减速齿轮比:1:5  编码器分辨率10000P/r  上位机脉冲频率25000HZ

带动直径70的滚轮送料,如何准确计算设置伺服电子齿轮比?

请高手赐教!谢谢!

总感觉自己计算的有问题。

网友A:
你给的条件中,已知了上位机给出的脉冲频率为25000HZ,你只需要算出编码器在2500r/min时的脉冲数就可以算出电子齿轮比,上边很容易算出电机2500r时一圈发出的脉冲数是2500/60*10000(注意单位换算),然后与上位机的脉冲频率相除就是电子齿轮比

公式就是马达转速(2500rpm) / 60 = 脉冲频率(25000Hz) * (分子/分母)/ 伺服分辨率(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条件中,已知了上位机给出的脉冲频率为25000H...

请教 那1:5的减速比不用计算进去吗?

那我在上位机设置送料10MM,或者任意,可以走的准确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给的条件中,已知了上位机...

实际机构存在减速比,在等式右边直接乘上减速比就可以了,不好意思,忽略你的条件了

网友B(2017-06-18):
已知伺服1.5KW  转速2500r/min   减速齿轮比:1:5  编码器分辨率10000P/r  上位机脉冲频率25000HZ

网友C(2019-04-12):
学习了,看你们在计算,我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D(2023-02-19):
看那看看你 是什么程序 需要积分多吗